[beetle ESP32-C6 MINI]开发板分享3 烧录micropython

楼主:
1 下载需要使用的micropython固件

  2 下载ESPtool flash烧录工具

both解压

运行运行文件

官网提供的这个让我选择C6但我没C6选择啊

所以我又在网上找了一个更新版本的,3.9.7版本

工具|乐鑫科技 (espressif.com.cn)

wiki提供的是3.9.2版本,不知道为什么差别这么多,但反正是能选择了

选择完之后,点击OK,按住板子上的boot,点击rst,左边是boot,右边是rst,为了省空间,丝印没有印出来,会听到轻微的提示声咯噔一声

选择下载的固件,擦除flash之后烧录固件

官网上面的图片标记的顺序非常好,但我下载不下来

总之,先点击空白栏旁边的三个小点,选择你刚刚下载的固件,然后右边的小空白栏输入0x0,再点击左边的勾,根据自己的设置,改串口,改波特率

最后注意要先点击擦除ERASE,再START烧录,绿色块的部分会提示你进行到了什么部分,出现湖蓝色的finish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然后配置micropython编译器

首先下载thonny

Thonny, Python IDE for beginners

直接运行运行文件,傻瓜式安装,一直next(除了改路径,大家都懂)

它居然有自带汉化

2 进入软件 对解释器进行设置 run-configure interpreter 运行-配置解释器

选一下

复制以下代码到代码框

import time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led=Pin(15,Pin.OUT)

while True:

 led.value(1)
 time.sleep(1)
 led.value(0)
 time.sleep(1)

保存文件到micropython设备

选择下面那个

我又出问题了,说设备正忙

你要先stop掉在运行的进程,而且不能在boot模式

就会出现这个

改掉文件名,确认

按rst重启esp32

看到L灯闪烁,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