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开关电源后面加这两个电感会出现怎样

楼主:
在这个电源后面加这两个电感会出现怎样?

老师们分析一下

网友:
包括这两个电感在内的开关电源的负载调整率将比没有这两个电感降低很多,而且包括这两个电感在内的开关电源输出阻抗将变得很大,尤其是在高频范围。输出的纹波可能比没有这两个电感有所降低。

在负载两端并联电容,会使后一项(输出阻抗变大)有所改善。

网友:
注意共模电感下面绕组两端都是“地”,即电路的同一个点。此共模电感根本没有什么用处,还不如去掉。

网友:
电感在低频下等于没有

网友:
在电感的后面一定要有电容,差模电感可以有,共模电感没必要。就用差模电感和电容构成一个LC滤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
共模滤波器没必要,

增加什么要看对纹波的要求

网友:
除非是长线连接负载,否则无必要加主帖里的共模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