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1个掉了按键焊盘的瑞萨RA8D1板卡,能修的网友来拿

楼主:
感谢所有申请的坛友,经过评委推荐,获得板卡的为下方跟帖@TL-LED网友,邮寄事宜将由管理员私信沟通。

就是下面的板卡,注意是 焊盘也掉了,焊盘也掉了

能修,想玩的网友,跟帖申请说明申请理由,以及是否能在修好后,分享至少3篇有实质性内容的测评(板卡资料等,点此查看)。

跟帖申请截止到7月18日。

网友:
保证能分享至少3篇有实质性内容的测评,并修复好RA8开发板。

计划评估CPKCOR-RA8D1B核心板的主要硬件接口和功能,包括基本I/O控制能力、串口通信、IIC与SPI总线应用,定时器,以及模拟信号采集能力,展示RA8D1B的多样性和高效性。

1、基础I/O控制验证

验证RA8D1B对基本输入输出设备的控制能力。驱动LED灯和继电器至RA8D1B的GPIO引脚,通过控制GPIO的高低电平实现LED的点亮与熄灭,以及继电器的开关动作。

记录操作过程与结果,确保I/O控制功能正常,特别是继续电器的驱动,可以非常有效的检测GPIO的驱动能力。

2、串口UART通信测试

验证RA8D1B通过UART接口与上位机(PC)的通信能力。连接RA8D1B的UART接口到电脑的串行端口通过USB转串口,与RA8D1B进行双向数据交换,实现基本的命令发送与接收,验证数据传输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3、IIC总线应用—OLED屏幕显示

展示RA8D1B通过IIC总线控制外部设备的能力。选择并连接支持IIC接口的OLED屏幕至RA8D1B,移植或编写OLED屏幕的驱动程序,通过IIC总线发送显示数据,在OLED屏幕上显示静态文本等。

4、SPI总线应用

验证RA8D1B通过SPI总线控制复杂外设的能力。连接RA8D1B的SPI接口,编写SPI驱动程序,实现对数据发送与控制。

5、AD采样与传感器应用

验证RA8D1B的模拟信号采集功能,并将其应用于实际传感器数据读取。

6、通过上述的功能实现一个小项目功能,把整体的功能整合在一起进行实质的测试,并分享心得。

网友A:
嘿嘿,这是坏了多少块?

网友B:
我也可以,可以发我一块吗

网友:
报名,这种需要动手的比较有成就感,可以修复板卡的损坏部分(按键),可能会采购按键进行修复

申请理由:

本人具有丰富的各种开发板的使用经验,对于瑞萨RA系列有过测评经验,熟悉其开发环境以及RA Smart Configurator的使用,对于这个首款M85核的MCU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测试计划:

发布不少于三篇的测试文章(不包含开箱等无技术或经验分享之类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这是坏了多少块?

1块,似乎还挺受欢迎。周四申请截至,跟帖说明

申请理由,以及是否能在修好后,分享至少3篇有实质性内容的测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可以,可以发我一块吗

跟帖说明申请理由,以及是否能在修好后,分享至少3篇有实质性内容的测评

网友:
这个好修,看原理图可以知道这个按键是P008,从您那个图能看到只是掉了一个焊盘,如果不是离MCU IO较近的焊盘就不影响按键功能,直接焊上就行,不需要怎么修。

如果运气不好,掉的焊盘是连接MCU IO近的焊盘,问题也不大。从板子正反面能看出,和按键配和的电阻和ESD防护器件不在一面,说明他们通过过孔连接,只需要找到那个过孔把过孔表面的阻焊挂掉,飞一根漆包线连接过孔和按键剩下的那个焊盘也能解决问题。

这个我这能修,设备都齐全~

修好后也能分享几篇测评报告。

网友:
大概率能修好。

最近在研究trustzone,这个刚好支持,可以分享下相关的学习笔记。

网友:
看图片,按键的焊盘与MCU之间应该是断开了,通过跳线来修复此处。
申请理由:
看资料介绍,RA8D1是基于Arm Cortex-M85内核,主频可达480 MHz ,搭载 Helium 和 TrustZone® 的32位图形微控制器,可支持高分辨率显示和视觉AI应用的卓越图形功能。芯片支持MIPI-DSI和并口的RGB端口输出。想通过此次申请来测试下LCD输出的功能,测评计划如下:
1、根据核心板上的外设测试内容下:
1.1、板子上的按键和LED灯,测试GPIO功能;
1.2、串口输出测试;
1.3、QSPI FLASH芯片存取数据测试;
1.4、SDRAM存储芯片存取数据测试;
2、RA8D1定位图形MCU,计划测试LCD输出功能。
设计核心板对应的底板,实现LCD接口和CAN接口,测试如下:
2.1、测试开发板CAN与CAN调试卡之间的通信;
2.2、测试开发板并行RGB驱动LCD测试,实现字符的显示;
2.3、移植LVGL图形库,实现DEMO例程的测试;
2.4、创建图形界面,实现CAN数据接收显示;
2.5、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再测试MIPI-DSI显示输出测试,通过接口转换成RGB屏测试。

网友:
可以修复,有现成的物料,只需要飞线焊接就行。

网友:
修理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有板卡资料,做一些实验写文案应该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
申请理由:按钮掉了,我1000%能修好,就是芯片掉下来,我也能bga焊接好。申请理由:基于RTOS的GUI机器人操作系统开发,本人精通RTT,freertos,属于瑞萨的生态,移植lvgl,采集各种传感器温度。本人承诺这五篇

网友:
本人对萨瑞系列的芯片比较感兴趣,想通过申请RA8D1板卡来感受萨瑞的MCU与ST系列之间的区别,同时具备一定的PCB绘制与焊接能力完成对板卡的修复且可以通过btb引脚制作底板驱动其他外设。

目前计划完成输出:1、开发环境搭建 2、led驱动 3、TF卡驱动 4、文件系统使用 5、sdram使用等内容

网友:
这看上去不是双层板,同样的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