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link Basic2无线调试器评测】2.速度对比和无线烧录距离测试

楼主:
为了对比测试JLink,正点的高速DAP,和VLLink的速度.专门找了一个STM32H750带GUI的工程,生成后烧录文件有293KB.测试包括了擦除,烧录,校验三个部分.

首先出场的是JLink V9

JLink时间能上到12M,所以下载还是比较快的.用时6秒左右

第二个出场的是正点高速DAP:

正点的时间能上到5M,下载就比JLink慢得多了.需要15秒.

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最新的VLLink:

同样的板子,VLLink只能上到2M,5M无法识别出芯片.

V2模式下下载时间:

可以看出用时12秒.这里表现抢眼,时钟比正点的低,但下载比正点的快.出乎意外.

无线模式下,测试了10M和20M的空旷室内环境.如下图:

10米用时27秒

20米用时30秒

无线测试过程中遇到多次下载过程中失败现象

其中10米有1次.20米出现多次.进度条过半时失败.如果是小工程,固件小于100KB的应用,应该失败率会低很多.

总结:

芯片识别能力: JLink V9 > 正点DAP > VLLink

下载速度: JLink V9 > VLLink有线 > 正点DAP > VLLink无线

芯片识别时钟上不去的原因,后和硬件工程师沟通后,告知,下载线上有电容.

出于测试环境对三种仿真器相同,也就没有再换板子重新测试.

本次测试仅对此次样本负责,自制STM32H750板子,购于淘宝的JLink V9和正点高速DAP.

在小型应用固件小于100KB时,VLLink的便利性和稳定性还是很有优势的.

这种大固件,包含大量图片等资源的量产烧录场景,还是考虑速度和稳定.适合使用有线模式.

测试结果仅代表个人观点.

另外测试过VLLink连接GD32F303的板子,是可以上到10M的时钟的.

另外测试VLLink V1和V2速度感觉不出太大差别,附上V1&V2的测试视频

V1

网友:
1. Basic2数据线串联电阻较大,遇到这种带小电容的目标板,速度就上不去了。正常板子都能上20M。

2. Flash下载时失败常见于用3V3给STA供电,换5V供电即可解决。如果一定要用3V3,优先DCDC BUCK,或者大封装大电流LDO出来的3V3

网友A:
我是用5V充电宝供的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5V充电宝供的电

换个没旁路电容的开发板试试

网友:
感觉这两天论坛里有几个无线调试器的内容,这块要爆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个没旁路电容的开发板试试

好的.下周再试试,另外再测试下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下周再试试,另外再测试下功耗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