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TVS管和双向TVS管,单向稳压管和双向稳压管

楼主:
单向TVS管和双向TVS管,单向稳压管和双向稳压管

单向TVS管和双向TVS管,单向稳压管和双向稳压管。都是一端对GND的,为啥GND那一头也要保护?没搞明白

网友:
噪声和干扰是有正负的

网友:
TVS,直流用单向,交流用双向,
或者,有双向传输,包括信号,用双向

网友A:
变频系统控制的大多是强电大电流设备,GND可能存在多个接地点,不同接地点之间的电位差异可能导致GND端产生电压差。

还有,由于外部干扰如雷击、电网波动,GND端的电位就不再是0V,可能会对电路造成损害。

网友:
双向TVS管适用于交流电路,单向TVS管一般用于直流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系统控制的大多是强电大电流设备,GND可能存在多个接地点,不同接地点之间的电位差异可能导 ...

那如何选型呢 TVS管 比如串口通讯接口是115200波特率 3.3V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如何选型呢 TVS管 比如串口通讯接口是115200波特率 3.3V供电

3.3V供电系统,建议选择击穿电压在4.6-6.0V范围内的TVS管
比如常用SMBJ系列的,后缀CA双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何选型呢 TVS管 比如串口通讯接口是115200波特率 3.3V供电

如何根据额定电压为 RS-232、RS-485 和 CAN 选择 TVS 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供电系统,建议选择击穿电压在4.6-6.0V范围内的TVS管 比如常用SMBJ系列的,后缀CA双向

4.6-6.0V----这个是经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