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参数的电流环速度环该如何调节?

楼主:
变频器分为无感矢量控制和有感矢量控制,都有电流环调节和速度环调节,其中多以PI调节为主,那什么时候该调电流环什么时候该调速度环呢?

变频器只有两环,电流环和速度环,电流环是内环,速度环是外环,电流环影响的是输出电流,速度环影响的是输出频率,但是输出电流决定转矩,转矩决定加速度,加速度决定速度,所以电流环又间接影响了速度环,所以这就更难判断是哪里的调节参数出现了问题?

碰到一个开环闭环互相切换的变频器控制,在开环设定的电流环速度环比例积分参数几乎能够比较好的满足额定输出频率额定电压电流下的空载加载都没有问题,但是这套参数运行在闭环条件下就出现问题了,可能不仅仅是电流环速度环参数的问题,但是我忍然觉得这是主要问题,照搬开环系统的控制电流环速度环参数,稍微一加载加到额定10&左右,输出电压就开始有波动,紧接着输出电流有波动,再输出频率几乎同时有波动,然后变频器就报过压故障,可能这个过压故障仅仅是一个尖峰被变频器检测电路逮到,但是还是能够说明参数的不匹配。

输出电压的波动通过增大电流环的比例积分系数得以解决,只要输出电压不波动,整个系统在大的控制上就没有很大问题。

分析原因,开环和闭环的电流环有何不同,开环的电流响应是否要比闭环调节要快?这是否是因为闭环要结合速度反馈综合来控制,所以需要的时间稍长,一次调节所需的电流环比例调节系数较大,同时电流环积分系数也应该较大,配合较大的速度环比例系数在突上突卸负载时快速响应以便加快进入稳定状态?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和电流环速度环什么参数有关,为什么输出电压会和其有关?

网友:
电流环控制的是输出电流,

速度环控制的是输出频率

网友:
当启动或负载突变、低速、重载、过流故障,要调整电流环。

负载变动时,要让速度快速恢复到设定值,精确调速的场景要调整速度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