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模块突然无法显示!!!

楼主:
求助!!!

之前摄像头模块用的好好的,由于要去外省打比赛,摄像头模块连同机器人一起封箱后从北京运到了上海,结果到了上海一上电发现摄像头模块啥也检测不到了。于是尝试直接把摄像头模块接到电脑,然后调电脑的相机查看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发现还是显示不了(电脑能够识别到摄像头的链接,但显示是一片黑屏)

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吗,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摄像头模块就是下面这种,usb免驱的

网友:
价格不贵,先淘宝买一个应急,比赛第一
1查线,2查驱动,你搞个万用表量量每根线是否连通。
八成线虚

网友:
赶紧重新拍一个。应急再说。可能是虚焊之类的。如果时间短要求商家重新发一个。

网友:
应该不是线的问题,大概率是摄像头损坏了。抓紧买一个,顺丰发货。

网友:
其实这种比赛,最好是有一个备用的硬件,毕竟硬件确实有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camera模组没那么容易坏,无图像cmos到usb通信概率大

网友:
检查电缆和元件焊接,振动可能会导致接触和连接问题。现场无法修复换新就是。

网友:
怎么样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