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一般方波这里的抖动范围比较大该怎么办?加滤波器?

楼主:
  这是DAC输出1V方波,不加滤波的的抖动范围,下面的图是加了大概100M截止的LC滤波器的图。抖动虽然变小了,但是幅度也变小了,整体的占比相差不大。

这种情况下想要减小这个抖动范围该怎么办呢。还是说这个抖动不是噪声的问题?是DAC输出不行或者阻抗不匹配?

网友:
电路贴一下咯

网友A:
工作频率多少??

网友B:
  这是买的DAC卡的原理图,右边的DAC_OUT直接连的DAC芯片(AD9122)引脚。然后实际情况的话,把变压器拆了,接了差分信号出来(因为需要信号DC耦合),拆完之后直接飞线的,P和N一端飞到原来的SMA输出接口,另外一端找了根SMA的线飞了一下。滤波器用的是仿真出来的7阶的LC滤波器,实际的容值感值找了近似的贴片焊接的

网友:
感谢,已在楼下贴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频率多少??

5M的方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买的DAC卡的原理图,右边的DAC_OUT直接连的DAC芯片(AD9122)引脚。然后实际情况的话,把变压器 ...

【然后实际情况的话,把变压器拆了,接了差分信号出来(因为需要信号DC耦合),拆完之后直接飞线的】

变压器拆了,你怎么取出差分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然后实际情况的话,把变压器拆了,接了差分信号出来(因为需要信号DC耦合),拆完之后直接飞线的】 ...

就直接从那两个50欧电阻飞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直接从那两个50欧电阻飞出来的

【就直接从那两个50欧电阻飞出来的】

变压器拆了,那两个50欧上就没有信号电压了呀!

网友C:
发生这种抖动,必是电路中同时具有电感和电容(可能是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

变压器的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是非常大的,很容易产生这种抖动。但你又说“变压器拆了”。变压器拆了,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直接从那两个50欧电阻飞出来的】 变压器拆了,那两个50欧上就没有信号电压了呀!

不是还有个0欧电阻接地形成回路么,我是从这引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生这种抖动,必是电路中同时具有电感和电容(可能是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 变压器的分布电感和分布电 ...

好吧,感谢

网友:
问题没表述清楚,我是没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C:
【方波这里的抖动范围比较大该怎么办?加滤波器?】

抖动发生的原因现在没办法分析,但【加滤波器】肯定不行。

方波含丰富的高次谐波,无论哪次谐波的分量改变,方波的波形都会变化,所以【加滤波器】不是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方波这里的抖动范围比较大该怎么办?加滤波器?】 抖动发生的原因现在没办法分析,但【加滤波器】肯定 ...

那一般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这种抖动范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一般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这种抖动范围呢

我在11楼说过“发生这种抖动,必是电路中同时具有电感和电容(可能是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减少这种抖动,只能是减少这些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并且加强阻尼。但现在你的信号【直接从那两个50欧电阻飞出来的】,线的长短和线间距离都不知道,工作频率则高达5MHz,这些飞线的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在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完全可能产生首帖图中的阻尼振荡。

网友D:
高频线路布线要求较高,稍有不慎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频线路布线要求较高,稍有不慎就出问题!

5MHz算不算较高的频率?布线制版需要额外注意么?

网友E:
楼主的表述实在是问题太大。我研究了很久,大概的猜测就是:要通过ADC采样一个5MHz的方波信号,这个方波信号通过一个变压器引入。但是由于需要直流耦合,所以将变压器拆开,从里面引出一个中心电位接地,原变压器此级的两个头分别接到差分放大器的输入端。现在在变压器次级的两个输出端用示波器观察对地电平,就发现信号上叠加了很大的毛刺信号。

不知道猜对了没有

网友:
最好给出测试的电路,包括工作台接线的照片。因为不正确的示波器接线也会造成毛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表述实在是问题太大。我研究了很久,大概的猜测就是:要通过ADC采样一个5MHz的方波信号,这个方波信 ...

是的,完全正确

网友:
先直接测一下前级DAC的输出,要先确认信号振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