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德科技示波器如何测量真实的PWM波的有效值?

楼主:
是德科技3014示波器,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PWM波形,假设变频器母线电压是540V,现在输出50Hz380V,那么用万用表测量的就是380V附近,用示波器测试也是380V;

如果说用直流源供电,母线电压是650V,变频器还是输出50Hz380V,用万用表测量还是380V左右,但是示波器测量的结果就是650/1.414=459V作用,这可能和示波器内部的测量原理有关,是不是用峰值直接除以1.414就得出了有效值?尝试过多次示波器测量的有效值只和峰值有关,好像不涉及PWM波的占空比相关参数?

网友A:
直流源供电时:万用表测量结果接近380V,对的。
母线电压为650V,但变频器仍然输出50Hz、380V的PWM波形。
示波器测,主要看是什么波形了

网友:
对于正弦波信号,有下列关系式:

峰峰值=2峰值

有效值=峰值/根号2=0.707峰值

峰值=根号2倍有效值=1.414有效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源供电时:万用表测量结果接近380V,对的。 母线电压为650V,但变频器仍然输出50Hz、380V的PWM波形。 ...

母线电压650V,峰峰值还是接近650V,逆变桥上下桥臂开通就是母线电压,但是和540V开通时的输出电压波形占空比已经变小,但是示波器测量还是以650/1.414这个结果显示的,不明白其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母线电压650V,峰峰值还是接近650V,逆变桥上下桥臂开通就是母线电压,但是和540V开通时的输出电压波形占 ...

逆变器前级电路要把直流电压升压并稳定到一定值,即直流母线电压,才能转为交流电输出

交流电压有效值乘以1.414,就是交流电压的最大值,
直流母线电压就等于交流最大值。
如果交流电压为380V,直流母线电压就等于537V

母线电压650V,交流电压为459V左右才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逆变器前级电路要把直流电压升压并稳定到一定值,即直流母线电压,才能转为交流电输出 交流电压有效 ...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在经过变频器调制以后键盘显示380V,万用表测量也是380V,但是示波器测量44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在经过变频器调制以后键盘显示380V,万用表测量也是380V,但是示波器测量440V左右。

实际与理论不符,是理论错了,还是实际测试错了

变频器都做出来了,都在使用中,测不出来?

检查一下示波器的测试方法吧

网友:
直流母线电压用万用表就可以测量

要用数字示波器测量,要用高压探头,适当的防护

可以咨询是德科技看看这3014示波器怎么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