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电源的TN系统在电源端中性点不直接接地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对于多路TN系统供电的系统,为什么不在电源端将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是否认为两个电源供电时,距离比较近,地线之间的阻抗比较低,如果分别直接接地,又是TN系统,可能存在零序电流,这样的话电源端的地线就会存在电流,两个电源之间极大可能存在环流烧毁电源?

还有一个问题,工作接地为什么不和保护接地接在一起的原因想必这样的吧?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怕产生干扰,造成不好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怕产生干扰,造成不好的影响

如何产生干扰,谁对谁产生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