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弱磁

楼主:
为什么需要弱磁?
电机转速在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反电动势逐渐增大,而电机输入的电压是有限的,当反电动势达到逆变器输出的最大电压时,转速不再上升。若想要实现电机宽范围转速控制,并且不使用弱磁控制,则要求设计电机在整个电机运行范围内能产生额定转矩,此时电机的相电感小,所以短路电流大,电机绕组及逆变器损坏的风险大,从而需提高逆变器功率器件的容量等级,增加了系统成本。
第一受到逆变器输出电压的限制,为电机提供有限的电压,
第二当逆变器拥有足够大的电流和电压等级时,交流电机本身因为绝缘材料,磁饱和以及温度的限制使电机电流和电压也会受到限制,但是交流电机的热时间常数通常远大于逆变器的热时间常数,所以在短时间内交流电机可通过几倍于自身额定电流值的电流。

弱磁存在的问题
由于内置式永磁同步电机的凸极效应使得磁路交叉饱和严重。在电机高速运行期间,电机参数发生非线性变化,主要是由于磁饱和(可分为饱和和交叉饱和)以及电机长时间运行温度升高、趋肤效应导致的参数变化。
凸极效应:凸极电机的气隙不均匀,也即直轴(轴)和交轴(q轴)的有效气隙不同。交-直轴电枢反应电抗对电机性能的影响称为凸极效应。
磁饱和现象:磁饱和是磁性材料的物理特性,其通过的磁通不能无限增大,达到一定值时,即使增大电流和线圈匝数都无法提高磁通密度。当外界磁场强度慢慢加强时,铁磁材料内部的磁通密度(可以理解成磁性,磁感应强度)也会慢慢加强,当磁场强度达到一定程度,再加强时,铁磁材料的磁通密度增强的速度越来越慢。
硅钢片把电能转化成磁能再转化成动能的能力是有限的。当电机电流超过一定范围后,电能无法再转化成更多的磁能,只能转化成热能,导致电机迅速升温,这是磁饱和的后果。
趋肤效应:当导体中有交流电或者交变电磁场时,导体内部的电流分布不均匀,电流集中在导体的“皮肤"部分,也就是说电流集中在导体外表的薄层,越靠近导体表面,电流密度越大,导体内部实际上电流较小,结果使导体的电阻增加,使它的损耗功率也增加。电阻随温度升高而升;磁链随温度升高会降低。

网友:
永磁同步电机经常需要弱磁,说是为了提高转速,用变频器控制弱磁时,电机的转速和输入的电流之间有什么关系,之前做过一台电机的弱磁提速,在140Hz开始弱磁,到160Hz电流还是在20多A,到170Hz时的电流就有70多A,不知是什么原因?是电机的特性还是控制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每天几篇新知识,充实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