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频谱仪测量射频信号的知识点

楼主:
有关频谱仪测量射频信号的知识点网上比较少,有没有大咖给大家无私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关频谱仪测量射频信号的知识点网上比较少,有没有大咖给大家无私指导?

频谱仪是搞射频产品的测量仪器,可以说必备,

原理是傅里叶变换东西,将时域信号转换频域信号,通过测量信号在不同频率上的幅度,显示信号频谱图。

资料可以到下载中心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谱仪是搞射频产品的测量仪器,可以说必备,原理是傅里叶变换东西,将时域信号转换频域信号,通过测量信 ...

比如这个链接可以去找一下  应该有需要的频谱仪资料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eewsearcher?s=9&kw=%E9%A2%91%E8%B0%B1%E4%BB%AA%E6%B5%8B%E9%87%8F%E5%B0%84%E9%A2%91%E4%BF%A1%E5%8F%B7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谱仪是搞射频产品的测量仪器,可以说必备,原理是傅里叶变换东西,将时域信号转换频域信号,通过测量信 ...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对于初入门的工程师来说,频谱分析仪的入门级使用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

第一步,将信号直接输入频谱分析仪的输入端口。要注意的是:频谱分析仪的输入阻抗通常是50欧,允许的输入功率随频谱分析仪的不同而不同。这个一定要先查一下使用的仪器说明,免得造成损坏。

第二步,设定频谱分析的频率范围。这一步设定的是频谱特性曲线的X坐标,通常在仪器面板上都有频率按键,可以设定开始频率、结束频率、中心频率、频率范围等。

第三步,设定频谱分析仪的Y坐标,通常仪器面板上有幅度按键,可以设定参考功率(通常是纵坐标最高处的功率,以dBm表示)、以及纵坐标每格刻度的dB数。

如果上述设置无误,则频谱分析仪应该就能够显示输入信号的频谱。

网友:
稍稍提高一些的使用过程是:

1、频谱分析仪可能有开机校正要求。校正过程可以按照仪器的说明进行,一般是连接必要的信号(频谱分析仪有自带的校正信号),然后按下校正按键,频谱仪就会自行完成校正。

2、为了得到清晰的谱线,可能要选择合适的分析带宽。这个过程是通过改变仪器内部中频放大器的带宽实现的(大部分频谱分析仪采用超外差式放大器原理),使用者可以通过带宽按键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