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共读——《开关电源仿真与设计-基于SPICE》】——005 BUCK 工作模式

楼主:
降压变换器BUCK工作模式讨论

        在降压变换器中,MOS管导通和打开期间电流如图1所示。SW合上表示MOS上管导通期间,输入电源为电感充电,这个阶段为导通时间,此时MOS下管断开。SW断开时,电感开始放电,MOS下管闭合,这个阶段为闭合时间。在D的位置,可以是二极管,也可以是MOS管。当D位置为二极管时,降压变换器为同步BUCK。当D位置是MOS管时,降压变换器为异步BUCK。
图 1
1CCM工作模式
        在开关电源的CCM工作模式下,降压变换器的各节点波形如图2所示。
图 2
        波形①表示驱动MOS管的PWM信号,当SW导通时,公共点SW/D电压为VIN,反之当开关关断时,共点SW/D电压为0,即波形②。在波形③电感两端电压中,D位置为续流作用的开关管,因此会出现负压降。电感两端的平均电压为0,即面积S1+S2=0,对应的面积表示开关导通/断开时间和电压的乘积。S1表示(Vin-Vout)*Ton,S2表示-Vout*Toff。在波形④中,电感电流随SW开关管打开上升,随SW关闭而下降。在波形⑤和⑥中,电容电流与电感电流保持一致,电容上的电压成类似于正弦波的波形。波形⑦表示输入电流的变化,当SW刚闭合,二极管处于导通和关闭的节点,需要从导通时的PN结转换为电中性的PN结,移去所有的少数载流子,这种状态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二极管在完全转换完成的期间,它呈现短路特性(这里和MOS管的电压和电流交叠区域类似)。
输入电流存在尖峰,而输出电流无异常,这是由于D位置的二极管或者MOS导通下管的寄生电容导致的,寄生电容上的电容快速放电导致了电流尖峰。如果电感L趋于无穷大,那么电流尖峰将会消失,电流波形变为方波。由于功率开关能够终端输入电流的流动,因此需要在电流接通时刻进行短路保护或者浪涌限制。
2DCM工作模式
        DCM工作模式一般发生在开关变换器轻载时,此时变换器的上MOS管和下MOS管均处于断开状态,拓扑示意图如图3所示。
图 3
        在DCM模式下,开关变换器的各节点电流如图4所示。与CCM模式相似,总共7个节点的波形。但也存在不同之处,电感电流会降低到0,SW/D节点和电感电压上存在震荡波形。产生震荡波形的主要原因是MOS管的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形成震荡回路,且与电阻阻尼有关。
图 4
3CCMDCM的过渡点讨论
        当开关周期内电感的电流减小到0时,称变换器工作与DCM。反之,在开关周期内电感电流从不达到0,称变换器工作在CCM模式下。当负载降低,电感平均电流也降低,对应到电感电流一达到0又马上重新太高的点,被称为边界点或临界点,该点对应于电路从CCM过度到DCM(反之亦然),如图5所示。
图 5

新年新气象!

网友:
好帖子,最近在看BUCK的电路,楼主写的不错,很专业,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写的不错,有安装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