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CAN与非隔离CAN设备共存的系统中,对通讯信号电压的影响

楼主:
4芯积分

如上图,在车辆系统中:

         1. 电池供电给电控,电池通过隔离DC/DC电源供电给仪表与多媒体

         2. 电池为隔离CAN

         3. 电控为非隔离CAN,

         4. 仪表与多媒体为非隔离CAN

   故障现象:

          因为电控为非隔离CAN,又不与仪表和多媒体共地,地电位差导致总线上的通讯信号存在负压尖峰干扰

  疑问:

       1. 是不是在整车系统中,隔离CAN设备与非隔离CAN设备不能混用连接在同一CAN总线上?

       2. 如果非要混用,如何接线才能最大限度减少干扰,将DC/DC电源改为非隔离吗?

       3. 下列几种情况,哪种是最适合目前系统的?

控制器CAN芯片

给其它设备供电的DC/DC电源

其它设备CAN芯片

通讯质量

非隔离

非隔离

非隔离

非隔离

隔离

隔离

隔离

隔离

非隔离

网友A:
个人观点

同一电压源的可以用非隔离CAN互联

不同电压源的CAN互联应该用网关,而不是直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 同一电压源的可以用非隔离CAN互联 不同电压源的CAN互联应该用网关,而不是直连

谢谢,你说的网关是指CAN中继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说的网关是指CAN中继器吗?

有CAN中继器吗,没听过这个,是你自创的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