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小网关|CH32V208--第五篇:ETH与BLE的联动

楼主:
一:说明

        (1)本次实验是在BLE_UART例程中,添加TCP客户端和SLEEP功能下进行的;

        (2)ETH和BLE共存的情况下,将系统核心时钟设置为120MHz:

                 既:uint32_t SystemCoreClock=SYSCLK_FREQ_120MHz_HSE;

二:设置SLEEP功能

       2.1,sleep功能进入逻辑

                当蓝牙接收到“AT+SLEEP=1\r\n”时,进入低功耗模式;

       2.2,sleep功能使能和低功耗模式下GPIO的状态设置函数

/*********************************************************************
 * @fn      sleep_modem_gpio_state_func
 *
 * @brief   sleep休眠模式时,GPIO的状态
 *
 * @return   none
 */
void sleep_modem_gpio_state_func(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enable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enable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enable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enable clock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gpio init struc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 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 mod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 spee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 init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 init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 init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 init
}

/*********************************************************************
 * @fn      sleep_mode_enable
 *
 * @brief   使能sleep休眠模式
 *
 * @return  none
 */
void sleep_mode_enable(void)
{
    if(((RCC->CFGR0 & RCC_SWS)==0x04)||((RCC->CFGR0 & RCC_PLLSRC) == RCC_PLLSRC))
       {
           RCC_HSICmd(DISABLE);
       }
    __WFI();
}

三:添加TCP客户端功能

        3.1,添加wchnet库文件

                3.1.1,工程中添加操作,如下图所示:

备注:步骤4为添加后的结果
                3.1.2,“包含”添加操作,如下图所示:

                3.1.3,“库”添加操作,如下图所示:

                3.1.4,“库路径”添加操作,如下图所示:

                3.1.5,TCP部分代码记录,如下所示:

/*********************************************************************
 * @fn      WCHNET_CreateTcpSocket
 *
 * @brief   Create TCP Socket
 *
 * @return  none
 */
static u8 socket_test;

/*********************************************************************
 * @fn      WCHNET_CreateTcpSocket
 *
 * @brief   Create TCP Socket
 *
 * @return  none
 */
void WCHNET_CreateTcpSocket(void)
{
    u8 i;
    SOCK_INF TmpSocketInf;

    memset((void *) &TmpSocketInf, 0, sizeof(SOCK_INF));
    memcpy((void *) TmpSocketInf.IPAddr, DESIP, 4);
    TmpSocketInf.DesPort = desport;
    TmpSocketInf.SourPort = srcport++;
    TmpSocketInf.ProtoType = PROTO_TYPE_TCP;
    TmpSocketInf.RecvBufLen = RECE_BUF_LEN;
    i = WCHNET_SocketCreat(&SocketId, &TmpSocketInf);
    printf("WCHNET_SocketCreat %d\r\n", SocketId);
    mStopIfError(i);
    i = WCHNET_SocketConnect(SocketId);                        //make a TCP connection
    mStopIfError(i);
}

/*********************************************************************
 * @fn      WCH_TCP_CLIENT_SEND
 *
 * @brief   TCP客户端发送数据
 *
 * @param   void
 *
 * @return  none
 */
uint8_t wch_tcp_client_send_func(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return WCHNET_SocketSend(socket_test, buf, len);
}

/*********************************************************************
 * @fn      on_bleuartServiceEvt
 *
 * @brief   ble uart service callback handler
 *
 * @return  NULL
 */
extern void wch_tcp_client_send_func(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void on_bleuartServiceEvt(uint16_t connection_handle, ble_uart_evt_t *p_evt)
{
    switch(p_evt->type)
    {
        case BLE_UART_EVT_TX_NOTI_DISABLED:
            PRINT("%02x:bleuart_EVT_TX_NOTI_DISABLED\r\n", connection_handle);
            break;
        case BLE_UART_EVT_TX_NOTI_ENABLED:
            PRINT("%02x:bleuart_EVT_TX_NOTI_ENABLED\r\n", connection_handle);
            break;
        case BLE_UART_EVT_BLE_DATA_RECIEVED://BLE数据接收事件
            PRINT("BLE RX DATA len:%d\r\n", p_evt->data.length);
            PRINT("BLE RX DATA :%s\r\n", p_evt->data.p_data);

            //此处,将数据发送到TCP服务器端
            if(wch_tcp_client_send_func((uint8_t *)p_evt->data.p_data,(uint32_t*)&p_evt->data.length) == p_evt->data.length)
            {
                printf("data sent successfully!\r\n");
            }
            break;
        default:
            break;
    }
}

四:实验现象

        4.1,数据传输

                4.1.1,TCP服务器端记录,如下:

                4.1.2,设备运行日志记录,如下:
/* 上电初始化 */
CH32V20x_BLE_LIB_V1.40
SystemClk:120000000
net version:19
WCHNET_LibInit Success
WCHNET_SocketCreat 0
PHY Link Success

/* BLE连接成功 */
Initialized..
AdvertisConn 1 - Int 18
Connected..
Update 1 - Int 6
Update 1 - Int 18
Update 1 - Int 10

/* TCP第一次连接超时 */
TCP Timeout
WCHNET_SocketCreat 0

/* TCP第二次连接超时 */
TCP Timeout
WCHNET_SocketCreat 0

/* TCP连接成功 */
PHY Link Success
TCP Connect Success
socket id: 0

/* 数据转发 */
BLE RX DATA len:19
BLE RX DATA :welcome to eeworld!
data sent successfully!

BLE RX DATA len:19
BLE RX DATA :welcome to eeworld!
data sent successfully!

BLE RX DATA len:19
BLE RX DATA :welcome to eeworld!
data sent successfully!

BLE RX DATA len:19
BLE RX DATA :welcome to eeworld!
data sent successfully!

BLE RX DATA len:19
BLE RX DATA :welcome to eeworld!
data sent successfully!

BLE RX DATA len:19
BLE RX DATA :welcome to eeworld!
data sent successfully!

        4.2,功耗记录

网友A:
蓝牙转wlan,确实是比较牛的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转wlan,确实是比较牛的功能了。

因为工作需要用到这个转换,也算是提前熟悉这部分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