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367构成的agc在低频情况下输出三角波的问题

楼主:
使用AD8367搭建的AGC,电路图如下:

上面这个电路图是某款产品agc模块的电路图,这个agc模块在高频的情况下工作稳定,但当频率较低时(10k数量级)工作不正常,在参考一些资料后修改了上图所示的那两个框起来的电容:

C9由10nF->10uF;

C6由10nF->10uF;

C8由10nF->100nF;

再次测试发现,当工作频率为f=10khz,输入vrms=10mv的时候,输出信号失真,输出为三角波,工作f>35khz,输入vrms>10mv时工作正常,输出为平滑正弦波

想问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建议楼主测一下AD8367的5脚(GAIN),看看在信号频率很低的情况下其电压有没有波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测一下AD8367的5脚(GAIN),看看在信号频率很低的情况下其电压有没有波动。

2k,vpp=1v的时候GAIN引脚稳定,大概为vrms=1.1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2k,vpp=1v的时候GAIN引脚稳定,大概为vrms=1.14v

这个Vpp是输入还是输出?另外,你说的Vrms=1.14V,是那个电压?如果是gain引脚,那就有问题了,gain引脚应该是一个稳定的直流,Vrms通常是指交流信号。

前面的帖子说的是在输入Vrms=10mV且频率为10kHz时输出失真,那么应该在这个输出失真的条件下,测量AD8367的5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给楼主一个调试建议:

断开SB1,将W1接到R9一端,然后调节R9(即手动调节VGA的增益),观察在不同增益、不同输入情况下的输出是否失真,那样可以迅速判断问题是在VGA?还是在AGC电压产生电路?

然后可以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