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凯迪正大分享高压10KV电缆故障查找:短路接地故障的定位与分析

楼主:
本次故障排查涉及一条长度为5300米左右的高压10KV电缆,该电缆突然停电初步检查发现绝缘电阻值异常,指示可能存在严重的电气故障。本文将以凯迪正大此次故障排查为例,详细记录故障检测过程、数据分析、故障类型判断及定位方法,旨在为类似故障的处理提供参考。

二、故障现象与初步检测

2.1 故障现象描述

一条运行中的高压10KV电缆突然发生停电事故,影响了相关区域的电力供应。

2.2 初步检测工具与步骤

工具选择:使用KD305绝缘电阻测试仪,该仪器具备高精度、高稳定性的特点,适用于高压电缆的绝缘电阻测量。

测量电压等级:选择2500V电压等级进行测量,以模拟电缆在正常运行时可能承受的最高电压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测量对象与结果:

A相对地绝缘阻值:38GΩ(远高于正常值可能因测量误差或电缆特殊结构导致,需进一步分析)。

BC相对地阻值:均为0MΩ,表明BC两相之间存在直接接地或短路现象。

A相对B相、A相对C相、B相对C相的绝缘阻值分别为60KΩ、80KΩ、40KΩ,远低于正常值,进一步证实了相间短路的可能性。

三、故障类型判断

根据初步检测结果可以初步判断这是一起短路接地故障,BC两相直接接地或短路同时A相与BC两相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短路现象。此类故障往往由电缆老化、外力损伤、绝缘层破坏等原因引起,严重时可能引发火灾或爆炸等严重后果。

四、故障查找与定位

4.1 故障查找原则

安全第一:在故障查找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确保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科学分析:结合初步检测结果和电缆运行历史记录,科学分析故障可能的原因和位置。

精准定位:采用多种检测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尽可能精准地定位故障点。

4.2 故障查找步骤

4.2.1 复查绝缘电阻

首先对KD305绝缘电阻测试仪进行校准,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再次对电缆各相进行绝缘电阻测量,特别是针对A相对地阻值异常高的情况进行复核以排除测量误差的可能性。

4.2.2 使用故障定位仪

利用专业的电缆故障定位仪(如脉冲反射仪、桥接测试仪等)对电缆进行进一步检测。通过向电缆中注入高频脉冲信号或调整电桥平衡状态,观察反射波形或电桥指示的变化情况,以确定故障点的大致位置。

4.2.4 局部放电检测

对于疑似存在局部放电的故障点,可使用局部放电检测仪进行检测。局部放电会产生电磁波辐射,通过检测这些电磁波可以定位故障点。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电缆已停电,局部放电信号可能较弱或无法检测。

4.2.5 开挖验证

根据以上检测结果和定位信息在疑似故障点附近进行开挖验证,开挖过程中应小心谨慎,避免对周围环境和电缆造成二次损伤。开挖后暴露电缆部分进行仔细检查,确认故障点位置及损坏情况。

本次高压10KV电缆短路接地故障的查找与定位过程充分展示了科学分析、精准定位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