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引起的EMI问题?

楼主:
回路面积等于走线长度乘以回路到参考层之间的距离,回路面积越小EMI问题越少。这是否就是说,如果一个信号在信号层从电源端到达负载端,返回信号必须是在信号层相邻的地层(或者叫参考层,回流层)相同的路径返回?

引出了短截线的问题,开路的短截线充当了电路板的天线,如果有短截线仍然存在于pcb板上,是否可以将其两端接到PE上降低其天线效应?

法拉第屏蔽是在两个地层之间放置密集的过孔以便在电路板的边缘形成某种屏蔽,这种方法的原理有点像房子的窗口都用金属栅栏固定,内部形成一个静电屏蔽层,能够防止手机等信号发射出去,当然这个房屋整个要与大地相连,pcb板上的法拉第屏蔽也要和pe相连。

网友:
回路面积的大小会影响电EMI的产生,没有疑问

开路的短截线确实可能像天线一样发射或接收电磁波,这是有试验和验证过大

网友:
法拉第屏蔽在PCB 一般电路s设计上是不会用的

通信设备、医疗设备等需要电磁兼容性要求高的场合,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