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天线A的方向图里有B,但是天线B的方向图里没有A,这样通讯是什么结果?

楼主:
天线A的方向图里有B,但是天线B的方向图里没有A,这样是B能收到A的数据,但是A收不到B的数据吗?
看到很多资料都是在介绍发射端的方向图、阵子之类的知识,但是这个接收端有什么讲究吗?是接收端天线只要在发射端天线的方向图里就一定能接收到数据吗?
有没有类似的资料啊?搜了半天没查到。
小白一枚,请各位指点。

想要接收天线更灵敏需要考虑什么呢?①天线接收面积越大应该效果越好吧,②跟增益有没有关系呢?增益应该只是涉及到发送时的方向图吧?

网友A:
【天线A的方向图里有B,但是天线B的方向图里没有A,这样是B能收到A的数据,但是A收不到B的数据吗?】

很可能是B不能收到A的数据(严格地说是信号),A也不能收到B的数据。或者是信号很微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线A的方向图里有B,但是天线B的方向图里没有A,这样是B能收到A的数据,但是A收不到B的数据吗?】 很 ...

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方向图对于自己的接收也有关系吗?我以为只要接收端天线只要有足够的接收面积就应该能收到信号?我现在实测LORA模块,一端用了个15DBI的剑形天线,一端用了35DBI的吸盘天线,结果距离稍微拉远一点后吸盘天线接收正常,但返回的数据剑形天线接收不到。这个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方向图对于自己的接收也有关系吗?我以为只要接收端天线只要有足够的接收面积就应该能 ...

所谓天线的方向图,是指天线在各个方向上的增益。同一天线,发射和接收的方向图是一样的,即在某方向上发射很强,在此方向上接收也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天线的方向图,是指天线在各个方向上的增益。同一天线,发射和接收的方向图是一样的,即在某方向上发 ...

如果天线A和B都垂直在一个平面上,但是天线A的增益大,方向图最远1000m,而天线B的增益小角度大,方向图最远600m,而A和B相距800m,也就是说天线B的方向图里没有A,按照你说的那个B收不到A的信号吗?原理上说不应该只要有足够强的信号到天线B上,天线B就应该接收到吗?而且A和B是垂直在一个平面的,也就是说B对于A这个方向的信号粗略的讲是可以100%接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天线A和B都垂直在一个平面上,但是天线A的增益大,方向图最远1000m,而天线B的增益小角度大,方向图 ...

【原理上说不应该只要有足够强的信号到天线B上,天线B就应该接收到吗?】

你只要想想抛物面天线就够了。抛物面天线发射最强是在抛物面轴线上,接收最强也是在轴线上。如果天线A对准天线B,而天线B背向天线A,那么显然B接收不到A发射的信号,A也接收不到B发射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天线A和B都垂直在一个平面上,但是天线A的增益大,方向图最远1000m,而天线B的增益小角度大,方向图 ...

【原理上说不应该只要有足够强的信号到天线B上,天线B就应该接收到吗?】

如果天线B是无指向性的,那么天线B确实可以接收到A发射的信号。但若B是无指向性的天线,那么就不能说【天线B的方向图里没有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说不应该只要有足够强的信号到天线B上,天线B就应该接收到吗?】 如果天线B是无指向性的,那 ...

如果B有指向性就收不到A的信号吗?能不能接受到信号取决于什么呢?按我的理解应该是接收角度和到B位置上的信号强度吧,接收角度影响着接收效率?比如B最小接收信号的强度是20,而某个接收角度可能导致过来的信号只有一定比例被接收到(比如说50%),而天线A到B位置的信号强度是100,也就是说B实际接收到100*50%=50的信号,大于20,那么B一定会接受成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B有指向性就收不到A的信号吗?能不能接受到信号取决于什么呢?按我的理解应该是接收角度和到B位置上 ...

【如果B有指向性就收不到A的信号吗?】

那要看B的指向性具体如何,各种不同天线指向性很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B有指向性就收不到A的信号吗?能不能接受到信号取决于什么呢?按我的理解应该是接收角度和到B位置上 ...

【比如B最小接收信号的强度是20,而某个接收角度可能导致过来的信号只有一定比例被接收到(比如说50%),而天线A到B位置的信号强度是100,也就是说B实际接收到100*50%=50的信号,大于20,那么B一定会接受成功的吧?】

理解你的意思。不过,你所说的50%、100、20等等,应该有单位。电磁波强弱用场强这个物理量来衡量,单位当然是伏特/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B有指向性就收不到A的信号吗?能不能接受到信号取决于什么呢?按我的理解应该是接收角度和到B位置上 ...

【那么B一定会接受成功的吧?】

天线接收到的信号,还要送到接收机内进行放大解调等等。是否能够接收到,不仅要看天线,还要看接收机的灵敏度。天线很好,距离发射机较近,即使没有放大直接解调的矿石机也能够令耳机发声。天线不好,仅仅是一根短线甚至是一个小线圈,那就要将接收到的信号放大很多倍才能够解调,这就是五管六管八管的晶体管收音机。旅行者一号和旅行者二号,已经飞出了太阳系(这是什么样的距离!),仍能发射信号,而且在地球上仍能接收到。这种情况,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的指向性必须非常强,而且接收机必须能够将信号放大很多很多倍(接收机是在液氮温度工作的),才能够正常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B有指向性就收不到A的信号吗?能不能接受到信号取决于什么呢?按我的理解应该是接收角度和到B位置上 ...

可见光是电磁波,和通讯使用的电磁波并无二致,只不过波长较短。

你的眼睛就是指向性很强的接收天线,你只能看到你前方的灯光,看不到脑后的灯光。手电筒是指向性很强的发射天线,手电筒发出的光照到墙上是个中心亮周围暗的光斑。你用手电筒和眼睛当做发射机和接收机,上面的问题都很容易解释。

网友:
电磁波是横波,有个特性叫极化(光学中叫偏振),即电磁波的电场和磁场总是正交(互相垂直),且电场方向总是在空间的某一方向上。无论发射天线还是接收天线,发射出来的电磁波或者接收电磁波,都有极化特性。如果发射出来的电磁波是水平极化的,而接收天线的极化特性是竖直方向接收最强水平方向最弱,那么也有可能接收不到信号或者信号非常微弱。

网友A:
在12楼我说人眼是指向性很强的接收天线。补充一句:人眼加上望远镜,是指向性更强的接收天线。天文望远镜,那是指向性最强的天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12楼我说人眼是指向性很强的接收天线。补充一句:人眼加上望远镜,是指向性更强的接收天线。天文望远镜, ...

  谢谢回复,那么话又说回来,像我这个现象,A收不到B,B能收到A,而B的增益比A的大,那可不可以推测他们的方向图是上面这个情况呢?两端用的同样的433M LORA模块。

这个发射天线与接收天线的原理是一样的吗?如果我单独做一个发射天线,单独一个接收天线,按照目前的技术理论, 做出来的天线会一模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那么话又说回来,像我这个现象,A收不到B,B能收到A,而B的增益比A的大,那可不可以推 ...

【可不可以推测他们的方向图是上面这个情况呢?】

这个我可不知道,尤其不知道“剑形天线”和“吸盘天线”是什么,更不知道其具体方向图。

网友:
剑型天线是全向天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