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431B-ESC1】1.环境搭建,及demo代码展示

楼主:
有幸收到了EEWORD的B-G431B-ESC1开发套件,这次购买的零件除了B-G431B-ESC1,还买了一个C0116-DK作为摇杆控制,一个串口记录仪用来调试。

本次测评的重点在于MotorControl Workbench 软件的调试应用,下面先快速入门一下开发环境的搭建
软件为MotorControl Workbench6.2.1 和MOTOR PILOT6.2.1

打开后新建工程:

由于要用到是单个无刷电机,这里用FOC控制:
主控选择本次测评的重点:G431
至于电机,这里我选择了最常用的2804,要注意这个BELL RUNNING 的是无人机用的,转速非常快,需要注意不要划到手
也可以选择另一个电机,这里预算不够先不考虑
经过一个简单的配置,就可以进行参数的基本调制:

由于我这里没有合适的电池,故先用一个9V的电源作为供电,
同理,电机的供电电压也要改成9V

先保存之后生成代码,软件会自动打开CUBEMX, 在这里可以看到ge

主函数主要由MotorControl_Init() 来初始化
__weak void MX_MotorControl_Init(void)
{
  /* Re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o fire every 500 us. */
  (void)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 / SYS_TICK_FREQUENCY);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uwTickPrio, 0U);

  /* Initialize the Motor Control Subsystem */
  MCboot(pMCI);
  mc_lock_pins();
}

MCboot()该代码是电机控制系统的启动函数,负责初始化PWM控制、电流和速度传感器、PID控制器、FOC变量等组件,确保电机能够按照设定的参数进行精确控制。

__weak void MCboot( MCI_Handle_t* pMCIList[NBR_OF_MOTORS] )
{
  /* USER CODE BEGIN MCboot 0 */

  /* USER CODE END MCboot 0 */

  if (MC_NULL == pMCIList)
  {
    /* Nothing to do */
  }
  else
  {

    bMCBootCompleted = (uint8_t )0;

    /**********************************************************/
    /*    PWM and current sensing component initialization    */
    /**********************************************************/
    pwmcHandle[M1] = &PWM_Handle_M1._Super;
    R3_2_Init(&PWM_Handle_M1);
    ASPEP_start(&aspepOverUartA);

    /* USER CODE BEGIN MCboot 1 */

    /* USER CODE END MCboot 1 */

    /**************************************/
    /*    Start timers synchronously      */
    /**************************************/
    startTimers();

    /******************************************************/
    /*   PID component initialization: speed regulation   */
    /******************************************************/
    PID_HandleInit(&PIDSpeedHandle_M1);

    /******************************************************/
    /*   Main speed sensor component initialization       */
    /******************************************************/
    STO_PLL_Init (&STO_PLL_M1);

    /******************************************************/
    /*   Speed & torque component initialization          */
    /******************************************************/
    STC_Init(pSTC[M1],&PIDSpeedHandle_M1, &STO_PLL_M1._Super);

    /****************************************************/
    /*   Virtual speed sensor component initialization  */
    /****************************************************/
    VSS_Init(&VirtualSpeedSensorM1);

    /**************************************/
    /*   Rev-up component initialization  */
    /**************************************/
    RUC_Init(&RevUpControlM1, pSTC[M1], &VirtualSpeedSensorM1, &STO_M1, pwmcHandle[M1]);

    /********************************************************/
    /*   PID component initialization: current regulation   */
    /********************************************************/
    PID_HandleInit(&PIDIqHandle_M1);
    PID_HandleInit(&PIDIdHandle_M1);

    /********************************************************/
    /*   Bus voltage sensor component initialization        */
    /********************************************************/
    (void)RCM_RegisterRegConv(&VbusRegConv_M1);
    RVBS_Init(&BusVoltageSensor_M1);

    /*************************************************/
    /*   Power measurement component initialization  */
    /*************************************************/
    pMPM[M1]->pVBS = &(BusVoltageSensor_M1._Super);
    pMPM[M1]->pFOCVars = &FOCVars[M1];

    /*******************************************************/
    /*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component initialization  */
    /*******************************************************/
    (void)RCM_RegisterRegConv(&TempRegConv_M1);
    NTC_Init(&TempSensor_M1);

    pREMNG[M1] = &RampExtMngrHFParamsM1;
    REMNG_Init(pREMNG[M1]);

    FOC_Clear(M1);
    FOCVars[M1].bDriveInput = EXTERNAL;
    FOCVars[M1].Iqdref = STC_GetDefaultIqdref(pSTC[M1]);
    FOCVars[M1].UserIdref = STC_GetDefaultIqdref(pSTC[M1]).d;
    MCI_Init(&Mci[M1], pSTC[M1], &FOCVars[M1],pwmcHandle[M1] );
   Mci[M1].pScale = &scaleParams_M1;

    MCI_ExecSpeedRamp(&Mci[M1],
    STC_GetMecSpeedRefUnitDefault(pSTC[M1]),0); /* First command to STC */
    pMCIList[M1] = &Mci[M1];

    /* Applicative hook in MCBoot() */
    MC_APP_BootHook();

    /* USER CODE BEGIN MCboot 2 */

    /* USER CODE END MCboot 2 */

    bMCBootCompleted = 1U;
  }
}

网友:
没用比没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