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库芯片和其他的存储芯片有何区别?手机去刷机就需要把字库芯片拆了,不然很多解...

楼主:
字库芯片和其他的存储芯片有何区别?手机去刷机就需要把字库芯片拆了,不然很多解不了锁,也就是无法刷机。

网友:
还不如换手机,一般手机都有加密硬件吧。

网友:
里面就是放的字库吧。很早前用过。具体好像就是里面可以放中文字库。至于为啥要拆了它才能启动。估计依赖他吧,依赖字库里面的什么东西?

没啥用。自己可以导入字库。

网友:
这就是小偷不偷手机,手机店也不帮忙开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