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431B-ESC1】2.设置通信,驱动摇杆控制转速

楼主:
这次的板卡可用的引脚太少了,io都没有几个,更不要说做IO控制了

一共引出了一组串口,一路PWM(输出/捕获通道),要用的话也很难搞其他外设

本来准备做一个五项开关的,正好看到了这个板子:C011-DK

这上面带有一个grove(uart)和一个JOYSTICK摇杆,正是我想要的外设

这个摇杆和之前用5个GPIO测方向不太一样,只用到了一个IO口,用一路ADC来检测

	  HAL_ADC_Start(&hadc1);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50);
	  if(HAL_IS_BIT_SET(HAL_ADC_GetState(&hadc1), HAL_ADC_STATE_REG_EOC))
	  {
	    ADC_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
	  HAL_Delay(1000);

另外,主代码中要使用摇杆控制转速挡位的同时,用串口发送挡位,对应代码如下:

__bool Forth_back_ward ;
uint_8 Gear=0;
uint_8 motor_rate_value=0;
void motor()
{
	if ((ADC_Value >= 0)&&(ADC_Value <= 1000))
    {
    	For_back_ward=1;// 电机正转
    }
    else if ((ADC_Value >= 1000) &&(ADC_Value <= 2000))
    {
    	Gear-=1;
    }
    else if ((ADC_Value >= 2000)&& (ADC_Value <= 3000))
    {
    	Gear+=1;
    }
    else if ((ADC_Value >= 3000)&&( ADC_Value <= 4000))
    {

    	For_back_ward=0;//电机反转
    }
	/*
    switch(Gear)
    {
    case 0:
	motor_rate_stop();
    motor_rate_value=0;
    break;

	case 1:
    motor_rate1();
	motor_rate_value=100;
	break;

	case 2:
    motor_rate2();
	motor_rate_value=1000;
	break;
    }

    uart_trans(motor_rate_value);
    */
}
void uart_trans(uint8_t motor_rate_value)
{
if(HAL_UART_Receive(&huart1,(uint8_t*)motor_rate_value,5,100)==HAL_OK)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motor_rate_value,5,100);
 }
}

这样就可以用串口发送信息以调整挡位了

没用比没有强

网友:
串口部分:

void motor()
{
	if ((ADC_Value >= 0)&&(ADC_Value <= 1000))
    {
    	For_back_ward=1;// 电机正转
    }
    else if ((ADC_Value >= 1000) &&(ADC_Value <= 2000))
    {
    	Gear-=1;
    }
    else if ((ADC_Value >= 2000)&& (ADC_Value <= 3000))
    {
    	Gear+=1;
    }
    else if ((ADC_Value >= 3000)&&( ADC_Value <= 4000))
    {

    	For_back_ward=0;//电机反转
    }

    switch(Gear)
    {
    case 0:
    	//motor_rate_stop();
    	motor_rate_value=0;
    	break;
	case 1:
    //motor_rate1();
		motor_rate_value=10;
		break;
	case 2:
		//motor_rate2();
		motor_rate_value = 20;
		break;
	case 3:
	    //motor_rate2();
		motor_rate_value = 30;
		break;
	case 4:
	    //motor_rate2();
		motor_rate_value = 40;
		break;
	case 5:
	    //motor_rate2();
		motor_rate_value = 50;
		break;
	case 6:
	    //motor_rate2();
		motor_rate_value = 60;
		break;
	case 7:
	    //motor_rate2();
		motor_rate_value = 70;
		break;
	case 8:
	    //motor_rate2();
		motor_rate_value = 80;
		break;
	case 9:
	    //motor_rate2();
		motor_rate_value = 90;
		break;
	case 10:
	    //motor_rate2();
		motor_rate_value = 100;
		break;
	case 11:
	    //motor_rate2();
		motor_rate_value = 110;
		break;
	case 12:
	    //motor_rate2();
		motor_rate_value = 120;
		break;
	case 13:
	    //motor_rate2();
		motor_rate_value = 130;
		break;
	case 14:
	    //motor_rate2();
		motor_rate_value = 140;
		break;
	case 15:
	    //motor_rate2();
		motor_rate_value = 150;
		break;
	case 16:
	    //motor_rate2();
		motor_rate_value = 160;
		break;

    }
    uart_trans(motor_rate_value, For_back_ward);

}

void uart_trans(uint8_t motor_rate_value,uint8_t For_back_ward)
{
    uint8_t buffer_tx[5]; // 声明一个缓冲区来收发数据
    //uint8_t buffer_rx[5];
    uint8_t all_data[7]; // 包头(2) + 数据(2) + 包尾(2)

    //if(HAL_UART_Receive(&huart1, buffer_rx, 5, 100) == HAL_OK)
   //{
        memcpy(buffer_tx, &motor_rate_value, sizeof(motor_rate_value));

        // 填充缓冲区
        memcpy(all_data, "aa", 2); // 包头
        memcpy(all_data + 2, buffer_tx, 1); // 数据
        memcpy(all_data + 3, (uint8_t*)&For_back_ward, 1);
        memcpy(all_data + 5, "ab", 2); // 包尾

        // 发送整个数据包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all_data, sizeof(all_data), 100);
    //}
}

没用比没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