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稳定LCD驱动芯片VK1621/VA屏液晶驱动原厂

楼主:
VK1621是一个点阵式存储映射的LCD驱动器,可支持最大128点(32SEGx4COM)的 LCD屏,也支持2COM和3COM的LCD屏。单片机可通过3/4个通信脚配置显示参数和发送显 示数据,也可通过指令进入省电模式。 C107-37

• 工作电压 2.4-5.2V

• 内置256 kHz RC振荡器(上电默认)

• 可外接32.768kHz晶体振荡器(OSCO,OSCI)

• 可外接256kHz时钟源(OSCI)

• 偏置电压(BIAS)可配置为1/2、1/3

• COM周期(DUTY)可配置为1/2、1/3、1/4

• 内置显示RAM为32x4位

• 蜂鸣器频率可配置为2kHz、4kHz

• 省电模式(通过关显示和关振荡器进入)

• 时基和看门狗共用1个时钟源,可配置8种频率

• 时基或看门狗溢出信号输出脚为/IRQ脚 (开漏)3/4线串行接口

• 软件配置LCD显示参数

• 写命令和读写数据2种命令格式

• 读写显示数据地址自动加1

• 3种显示数据的访问方式

• VLCD脚提供LCD驱动电压(<VDD)

• 封装

SSOP48(300mil)(15.9mm x 7.5mm PP=0.635mm)

LQFP48(7.0mm x 7.0mm PP=0.5mm)

LQFP44(10.0mm x 10.0mm PP=0.8mm)

SDIP28(288mil)(35.3mm x 7.3mm PP=2.54mm)

DICE

COG

RAM映射LCD控制器和驱动器系列:

VK1024B  2.4V~5.2V  6seg*4com  6*3  6*2    偏置电压1/2 1/3  S0P16  省电模式

VK1056B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OP24  省电模式

VK1056C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4 省电模式

VK1072B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C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D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8 省电模式

VK1088B  2.4V~5.2V   22seg*4com  22*3  22*2    偏置电压1/2 1/3 QFN32(4*4mm PP=0.4mm)超小体积

VK1128C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QFN48 (5*5mm PP=0.35mm)超小体积

VK0192M  2.4V~5.2V   2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 省电模式

VK0256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B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C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52 省电模式

VK0384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1621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LQFP44(QFP44正方形)/LQFP48/SSOP48/SDI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2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LQFP48/LQFP52/LQFP64/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3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5  2.4V~5.2V   6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6  2.4V~5.2V   48seg*16com        偏置电压1/5     LQFP100/QFP100;DICE/DIE裸片(绑定COB)  省电模式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