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 H533RE】之三 ADC功能测试

楼主:
             【NUCLEO H533RE】之三 ADC功能测试

接上面的测试程序继续加功能,我这里是定时器里面查询adc不用开启中断。只要操作下面的4点就OK,第4会自动出来。

生成代码后加入全局变变量adc1_tim这个在定时中断中不断加,到5000后主程序就认为可以采样adc了。然后adc1_tim清零重新计数,进行采样,数据打印到串口2

相关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MX_TIM2_Init();
  MX_TIM3_Init();
  MX_ADC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uint8_t *)Uartrec2.RBuf,1);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3);
  Uartrec2.read_flag =0;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if(adc1_tim >=5000)
	  {
   	   adc1_tim=0;
   	   char uart_buf[300]={0};
   	   HAL_ADC_Start(&hadc1);
   	   uint32_t adc1_val = HAL_ADC_GetValue(&hadc1);
        sprintf(uart_buf,"adc is :%6d\n",(const int)adc1_val);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2,(const uint8_t*)&uart_buf[0], 16);
      HAL_Delay(100);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接电阻到3.3V A1 地 测试结果如下:
3.3v--2.4K--测试点--2.4k--地 (后面的数据):

3.3v--2.4K--测试点--1.2k--地 :

网友A:
看起来,没有加滤波,ADC的采集还是非常稳定,

网友:
这是高手,^_^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没有加滤波,ADC的采集还是非常稳定,

是的,可以多次平均。我这里采用很慢(5秒才才一次),多次平均可以加快采样。

网友:
Jacktang 发表于 2024-7-20 07:46     这是高手,^_^

没办法的办法,没找到可调电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