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扰对信号的影响

楼主:
两条彼此靠近的走线,在一条线路中有电流流过,在另一条线路中会产生耦合电流,这个耦合电流分为两个不同的信号,与信号电流方向一致的和相反的。电流在信号向上流动会对信号线上的带电粒子产生正负电荷作用,产生的电流可能和原电流方向相同或相反,这种耦合方式和我们在电容中遇到的情况基本相同,通常将这种耦合称作电容性耦合串扰;此外,信号线上的电流会在周围产生磁场,并在另一条线产生一个方向相反的电流,并且一定是与信号线产生的电流相反,称这种感应产生的电流为电感性耦合电流。

1、电容性耦合串扰和电感性耦合串扰都在试图在向后的方向加强其效果,两者都会产生相反方向的电流,但是在向前方向上,他们会试图抵消彼此的效果,电容性串扰会在向前的方向上产生一个和信号电流方向相同的电流,然而电感性耦合串扰产生的电流却与此相反,这些电流相互抵消,尤其是在带状线的情况下,这要求我们在设计走线时:要把所有的敏感走线都设计成带状线。

2、后向串扰,前向串扰和后向串扰有着本质区别,后向串扰,在信号电流到达信号线远端时,在另一条线路中电子走过的长度是两条线路之间耦合长度的两倍,原因是信号和后向串扰的电子走过距离相等,但是方向相反,总结后向串扰,后向串扰的幅度大小几乎是常数,而脉冲宽度是由耦合区域表示的传播时间的2倍,脉冲宽度不是耦合强度的函数,只和耦合长度有关。

3、前向串扰,当信号电流开始向前传输时,在驱动信号到达远端走线时,构成前向串扰的带电粒子在另一条线的远端挤在一起,由于前线串扰不会沿着相反的方向进行传播,所以不会造成反射。前向串扰的数量表示前向串扰信号的幅度大小,耦合区域越长,前向串扰信号就越大,尽管前向串扰幅值增加在理论上有一个极限值,但是在电路板上永远不可能达到最大值(耦合区域不够长),前向串扰的复制只是会随着耦合长度的增加而增加,前向串扰脉冲的宽度不会超过产生他的驱动信号的上升时间。

网友:
在电路板设计的时候 ,需要考虑走线问题,不然后面的串扰问题真的让人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