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我需要一款大功率的LED驱动芯片 有推荐吗?

楼主:
之前我们用的是10w灯珠,输入12v 输出3.3v  使用的是LM3409驱动芯片,现在我们用30w灯珠,用了lm3409不行 发热量太大了 并且LM3409最大也只能在5A左右,现在是10A,有合适的驱动芯片推荐吗 ?PWM调光

网友:
10A的LED灯具,灯珠本身发热量就比较大,主要是灯柱光电转换发热

驱动芯片本身发热占小部分

驱动芯片和整体都要有好的散热措施

网友:
安森美的NCP103AMX330TBG
这芯片能75W的输出功率,PWM调光,能10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