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驱动占空比的计算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参与回复

大家好!

最近在学习TI的PFC+LLC的数字实现,使用的芯片型号是:TMS320F280049C,关于这个解决方案的文档介绍如下:

1kW、80 Plus Titanium、GaN CCM 图腾柱无桥 PFC 和半桥 LLC(具有 LFU)参考设计 (Rev. G)

Lab4的框图如下:

我在学习一段时间的源代码后有一些问题要请教一下大家:

在实验4中(文档的第30页)那个电压环生成 ac_cur_ref 的原理我不是很清楚,看框图是PFC的输出电压(程序中说的总线电压,标称值385V)在经过两个陷波滤波器后再进行PI调节(一个串行PI控制器),然后执行乘以:vBusAvg / vRmsAvg,vBusAvg是总线平均电压,vRmsAvg是AC输入均方根电压,这里的疑问是:如果串行PI控制器调节量接近0时,那 ac_cur_ref也不是接近于0吗?它再和框图中间的SOGI的输出相乘再输出ac_cur_ref_inst,ac_cur_ref_inst的输出不也接近零了吗?ac_cur_ref_inst和AC输入电流检测值ac_cur_sensed又被送入一个并行PI控制器,最终生成PFC驱动的一个占空比。能帮忙解释下ac_cur_ref的计算原理吗?谢谢!

网友A:
PFC驱动占空比的计算问题,楼主提供的资料参考设计ac_cur_ref的计算原理应该有说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FC驱动占空比的计算问题,楼主提供的资料参考设计ac_cur_ref的计算原理应该有说明吧

谢谢!我还是买套硬件来实际测试、观察变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