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M4C123GXL核心板,不用USB而要用220v转5v电源模块供电,我的5V要接到哪个引脚呀

楼主:
请问TM4C123GXL核心板,不用USB而要用220v转5v电源模块供电,我的5V要接到哪个引脚呀

网友:
看这个开发板的数据手册,应该是PB1.

网友:
如下图,+USB_VBUS连接的网络中找个测试点供电就行

网友:
谢谢回复,我问了一下我们老师,他说是加到VBUS引脚即可

网友A:
为什么220->5 不做成标准usb口?都是定义好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220->5 不做成标准usb口?都是定义好的呀。

确实,买USB线一头导线的接上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