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A8D1评测】第五篇:IIC驱动OLED屏幕

楼主:
先看效果怎么样:

OLED屏幕介绍:

OLED,即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又称为有机电激光显示(OrganicElectroluminesence Display, OELD)。因为具备轻薄、省电等特性,因此从2003年开始,这种显示设备在MP3播放器上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对于同属数码类产品的DC 与手机,此前只是在一些展会上展示过采用OLED屏幕的工程样品,还并未走入实际应用的阶段。但OLED屏幕却具备了许多LCD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它也一直被业内人士所看好。目前常见的OLED模块是0.96英寸的显示屏,价格便宜,引脚少很方便使用,其采用的通讯方式常见为IIC和SPI协议,不过IIC的比较常见一些。

瑞萨RA8D1通过IIC总线控制0.96 OLED屏幕

第一步:新建项目工程后直接添加IIC驱动模块Stacks

配置相关IIC

配置IIC通讯引脚

第一步:添加库文件

添加图像库文件bmp文件

bmp.h文件

#ifndef BMP_H_
#define BMP_H_

unsigned char BMP1[] =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64 X 64 )*/

};

#endif /* BMP_H_ */

添加oled驱动底层程序

 oled.c文件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oledfont.h"

#include "hal_data.h"
extern fsp_err_t err;
extern int  timeout_ms;
extern  i2c_master_event_t i2c_event ;
//OLED的显存
//存放格式如下.
//[0]0 1 2 3 ... 127
//[1]0 1 2 3 ... 127
//[2]0 1 2 3 ... 127
//[3]0 1 2 3 ... 127
//[4]0 1 2 3 ... 127
//[5]0 1 2 3 ... 127
//[6]0 1 2 3 ... 127
//[7]0 1 2 3 ... 127

/**********************************************
 IIC Write Command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uint8_t ii[2]={0x00,0x00};
    ii[1] = IIC_Command;

    err = R_SCI_B_I2C_Write(&g_i2c3_ctrl, ii, 0x02, true);
           assert(FSP_SUCCESS == err);
           /* Since there is nothing else to do, block until Callback triggers*/
           //while ((I2C_MASTER_EVENT_TX_COMPLETE != i2c_event) && timeout_ms)
           while ((I2C_MASTER_EVENT_TX_COMPLETE != i2c_event) && timeout_ms>0)
           {
               R_BSP_SoftwareDelay(100U, BSP_DELAY_UNITS_MICROSECONDS);
               timeout_ms--;
           }
           if (I2C_MASTER_EVENT_ABORTED == i2c_event)
           {
               __BKPT(0);
           }
           /* Read data back from the I2C slave */
           i2c_event = I2C_MASTER_EVENT_ABORTED;
           timeout_ms           = 100000;
}

/**********************************************
// IIC Write Data
**********************************************/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

    uint8_t ii[2]={0x40,0x00};
    ii[0] = 0x40;
    ii[1] = IIC_Data;
    err = R_SCI_B_I2C_Write(&g_i2c3_ctrl, ii, 0x02, true);
           assert(FSP_SUCCESS == err);
           /* Since there is nothing else to do, block until Callback triggers*/
           //while ((I2C_MASTER_EVENT_TX_COMPLETE != i2c_event) && timeout_ms)
           while ((I2C_MASTER_EVENT_TX_COMPLETE != i2c_event) && timeout_ms>0)
           {
               R_BSP_SoftwareDelay(100U, BSP_DELAY_UNITS_MICROSECONDS);
               timeout_ms--;
           }
           if (I2C_MASTER_EVENT_ABORTED == i2c_event)
           {
               __BKPT(0);
           }
           /* Read data back from the I2C slave */
           i2c_event = I2C_MASTER_EVENT_ABORTED;
           timeout_ms           = 100000;

}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
    if(cmd)
            {

   Write_IIC_Data(dat);

        }
    else {
   Write_IIC_Command(dat);

    }

}

/********************************************
// fill_Picture
********************************************/
void fill_picture(unsigned char fill_Data)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8;m++)
    {
        OLED_WR_Byte(0xb0+m,0);     //page0-page1
        OLED_WR_Byte(0x00,0);       //low column start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0);       //high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n=0;n<128;n++)
            {
                OLED_WR_Byte(fill_Data,1);
            }
    }
}

/***********************Delay****************************************/
void Delay_50ms(unsigned int Del_50ms)
{
    unsigned int m;
    for(;Del_50ms>0;Del_50ms--)
        for(m=6245;m>0;m--);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Del_1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Del_1ms--)
    {
        for(j=0;j<123;j++);
    }
}

//坐标设置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void OLED_On(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1,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Max_Column-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m^n函数
u32 ole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2)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size2);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size2);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显示汉字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u8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
    }
}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A端口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D3,6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7);

//delay_ms(800);

    /* Wait for minimum time required between transfers. */
    R_BSP_SoftwareDelay(800, BSP_DELAY_UNITS_MICROSECONDS);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添加oled硬件相关驱动函数

oled.h文件

#ifndef OLED_H_
#define OLED_H_
#include "stdlib.h"

#define OLED_MODE 0

#define XLevelL     0x00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64
#define Brightness  0xFF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typedef __uint8_t u8 ;
typedef __uint32_t u32 ;

//OLED控制用函数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void OLED_Init(void);
void OLED_Clear(void);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void OLED_Fill(u8 x1,u8 y1,u8 x2,u8 y2,u8 dot);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 u8 *p,u8 Char_Size);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void Delay_50ms(unsigned int Del_50ms);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Del_1ms);
void fill_picture(unsigned char fill_Data);
void Picture();
void IIC_Start();
void IIC_Stop();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void IIC_Wait_Ack();

#endif /* OLED_H_ */

添加字体库

oledfont.h文件

/*
 * oledfont.h
 *
 *  Created on: 2023年1月31日
 *      Author: a8456
 */

#ifndef OLEDFONT_H_
#define OLEDFONT_H_

//常用ASCII表
//偏移量32
//ASCII字符集
//偏移量32
//大小:12*6
/************************************6*8的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F6x8[][6]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sp
0x00, 0x00, 0x00, 0x2f, 0x00, 0x00,// !
0x00,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0x00,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0x00,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
0x00, 0x62, 0x64, 0x08, 0x13, 0x23,// %
0x00, 0x36, 0x49, 0x55, 0x22, 0x50,// &
0x00, 0x00, 0x05, 0x03, 0x00, 0x00,// '
0x00,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
0x00, 0x14, 0x08, 0x3E, 0x08, 0x14,// *
0x00,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
0x00, 0x00, 0x00, 0xA0, 0x60, 0x00,// ,
0x00,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0x00,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
0x0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
0x00,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0
0x0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1
0x00,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2
0x00,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3
0x00,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4
0x00,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5
0x00,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6
0x00,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7
0x00,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8
0x00,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9
0x00, 0x00, 0x36, 0x36, 0x00, 0x00,// :
0x00, 0x00, 0x56, 0x36, 0x00, 0x00,// ;
0x00, 0x08, 0x14, 0x22, 0x41, 0x00,// <
0x00,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
0x00, 0x02, 0x01, 0x51, 0x09, 0x06,// ?
0x00, 0x32, 0x49, 0x59, 0x51, 0x3E,// @
0x00,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A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B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C
0x00,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D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E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F
0x00, 0x3E, 0x41, 0x49, 0x49, 0x7A,// G
0x00,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H
0x00,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I
0x00,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J
0x00,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K
0x00,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L
0x00, 0x7F, 0x02, 0x0C, 0x02, 0x7F,// M
0x00,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N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O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P
0x00,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Q
0x00,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R
0x00, 0x46, 0x49, 0x49, 0x49, 0x31,// S
0x00,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T
0x00,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U
0x00,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V
0x00,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W
0x00,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X
0x00, 0x07, 0x08, 0x70, 0x08, 0x07,// Y
0x00,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Z
0x00, 0x00, 0x7F, 0x41, 0x41, 0x00,// [
0x00, 0x55, 0x2A, 0x55, 0x2A, 0x55,// 55
0x00, 0x00, 0x41, 0x41, 0x7F, 0x00,// ]
0x00,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
0x00,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_
0x00, 0x00, 0x01, 0x02, 0x04, 0x00,// '
0x00, 0x20, 0x54, 0x54, 0x54, 0x78,// a
0x00, 0x7F, 0x48, 0x44, 0x44, 0x38,// b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20,// c
0x00, 0x38, 0x44, 0x44, 0x48, 0x7F,// d
0x00,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e
0x00, 0x08, 0x7E, 0x09, 0x01, 0x02,// f
0x00, 0x18, 0xA4, 0xA4, 0xA4, 0x7C,// g
0x00,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h
0x00,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i
0x00, 0x40, 0x80, 0x84, 0x7D, 0x00,// j
0x00,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k
0x00,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l
0x00, 0x7C, 0x04, 0x18, 0x04, 0x78,// m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n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o
0x00, 0xFC, 0x24, 0x24, 0x24, 0x18,// p
0x00, 0x18, 0x24, 0x24, 0x18, 0xFC,// q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r
0x00, 0x48, 0x54, 0x54, 0x54, 0x20,// s
0x00, 0x04, 0x3F, 0x44, 0x40, 0x20,// t
0x00,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u
0x00,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v
0x00,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w
0x00,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x
0x00, 0x1C, 0xA0, 0xA0, 0xA0, 0x7C,// y
0x00,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z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horiz lines
};
/****************************************8*16的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F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 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 3
...
};
char Hzk[][32]={

// 记(0) 帖(1) 年(2) 月(3) 日(4)

{0x40,0x40,0x42,0xCC,0x00,0x00,0x00,0x84,0x84,0x84,0x84,0x84,0xFC,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7F,0x20,0x1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41,0x40,0x70,0x00},/*"记",0*/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F8,0x08,0xFF,0x08,0xF8,0x00,0x00,0x00,0x00,0xFF,0x10,0x10,0x10,0x10,0x00},
{0x00,0x0F,0x00,0xFF,0x08,0x0F,0x00,0xFF,0x41,0x41,0x41,0x41,0x41,0xFF,0x00,0x00},/*"帖",1*/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20,0x18,0xC7,0x44,0x44,0x44,0x44,0xFC,0x44,0x44,0x44,0x44,0x04,0x00,0x00},
{0x04,0x04,0x04,0x07,0x04,0x04,0x04,0x04,0xF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年",2*/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00,0xFE,0x22,0x22,0x22,0x22,0x22,0x22,0x22,0x22,0xFE,0x00,0x00,0x00},
{0x80,0x40,0x30,0x0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42,0x82,0x7F,0x00,0x00,0x00},/*"月",3*/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00,0xFE,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FE,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00,0x00,0x00,0x00},/*"日",4*/
/* (16 X 16 , 宋体 )*/

};

#endif /* OLEDFONT_H_ */

主程序显示代码逻辑:

主程序代码:hal_entry.c文件

#include "hal_data.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ED/LED.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FSP_CPP_HEADER
void R_BSP_WarmStart(bsp_warm_start_event_t event);
FSP_CPP_FOOTER

i2c_master_event_t i2c_event = I2C_MASTER_EVENT_ABORTED;
void sci_b_i2c_master_callback(i2c_master_callback_args_t *p_args)
{
    i2c_event = I2C_MASTER_EVENT_ABORTED;
    if (NULL != p_args)
    {
        /* capture callback event for validating the i2c transfer event*/
        i2c_event = p_args->event;
    }
}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uint32_t  timeout_ms = 100000;

/*******************************************************************************************************************//**
 * main() is generated by the RA Configuration editor and is used to generate threads if an RTOS is used.  This function
 * is called by main() when no RTOS is used.
 **********************************************************************************************************************/
void hal_entry(void)
{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 Initialize the I2C module */
    R_BSP_SoftwareDelay(2, BSP_DELAY_UNITS_SECONDS);
    err = R_SCI_B_I2C_Open(&g_i2c3_ctrl, &g_i2c3_cfg);
        /* Handle any errors.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defined by the user. */
        assert(FSP_SUCCESS == err);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
            //User_LED_ON;
            OLED_ShowString(0,0,"EEWORLD",16);
            OLED_ShowNum(0,4,2024,4,16);//显示ASCII字符的码值
            OLED_ShowCHinese(32,4,2);//中文字->年
            OLED_ShowNum(48,4,7,1,16);//显示ASCII字符的码值
            OLED_ShowCHinese(60,4,3);//中文字->月
            OLED_ShowNum(80,4,20,2,16);//显示ASCII字符的码值
            OLED_ShowCHinese(96,4,4);//中文字->日

            OLED_ShowString(0,6,"RA8D1",16);
            User_LED_ON;
            /* Wait for minimum time required between transfers. */
            R_BSP_SoftwareDelay(2, BSP_DELAY_UNITS_SECONDS);
            //OLED_Clear();
            //OLED_DrawBMP(0,0,64,8,BMP1); //图片

#if BSP_TZ_SECURE_BUILD
    /* Enter non-secure code */
    R_BSP_NonSecureEnter();
#endif
}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at various points during the startup process.  This implementation uses the event that is
 * called right before main() to set up the pins.
 *
 * @param[in]  event    Where at in the start up process the code is currently at
 **********************************************************************************************************************/
void R_BSP_WarmStart(bsp_warm_start_event_t event)
{
    if (BSP_WARM_START_RESET == event)
    {
#if BSP_FEATURE_FLASH_LP_VERSION != 0

        /* Enable reading from data flash. */
        R_FACI_LP->DFLCTL = 1U;

        /* Would normally have to wait tDSTOP(6us) for data flash recovery. Placing the enable here, before clock and
         * C runtime initialization, should negate the need for a delay since the initialization will typically take more than 6us. */
#endif
    }

    if (BSP_WARM_START_POST_C == event)
    {
        /* C runtime environment and system clocks are setup. */

        /* Configure pins. */
        R_IOPORT_Open (&g_ioport_ctrl, g_ioport.p_cfg);
    }
}

#if BSP_TZ_SECURE_BUILD

FSP_CPP_HEADER
BSP_CMSE_NONSECURE_ENTRY void template_nonsecure_callable ();

/* Trustzone Secure Projects require at least one nonsecure callable function in order to build (Remove this if it is not required to build). */
BSP_CMSE_NONSECURE_ENTRY void template_nonsecure_callable ()
{

}
FSP_CPP_FOOTER

#endif

第三步:编译工程代码

第四步硬件调试:

杜邦线接线太长导致通讯异常,刚换杜邦线可以改善

参考来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651603090

网友A:
故意设置的闪烁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故意设置的闪烁效果?

手机拍摄闪屏,正常看没有这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拍摄闪屏,正常看没有这么效果

特有的频闪,手机拍家里的灯也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