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 H533RE】之四 DAC功能测试

楼主:
                     【NUCLEO H533RE】之四 DAC功能测试

接上面的测试程序继续加功能,我这里是定时器里面输出DAC数据。不用开启中断。只要操作下面的几点就OK。
从手册和说stm32cubeide提示看发现pa4 pa5是DAC输出的通道1和通道2,但原理图的PA4没接出来,要接出来必须动烙铁,PA5接到led了。
那就用PA5做实验吧。

配置:

定时器中加入DAC的操作加入代码: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 == &htim3)
	{
		static int delay_led=0;
		delay_led++;
		if(delay_led ==2000)
		{
			//LD2_Write(1);
		}
		if(delay_led ==4000)
		{
			delay_led=0;
			//LD2_Write(0);
		}
		adc1_tim++;
		if(adc1_tim >10000) adc1_tim =0;

		static int dac_tim=0;
		dac_tim +=1;
		HAL_DAC_Start(&hdac1,DAC_CHANNEL_2);
		HAL_DAC_SetValue(&hdac1,DAC_CHANNEL_2,DAC_ALIGN_12B_R,dac_tim);
		if(dac_tim >= 4096) dac_tim=0;
	}
}

编译运行,这样led的灯就逐渐变量,然后熄灭,一直这么循环。如果用万用表也可以看到PA5电压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