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A8D1开发板,基于M85内核的图形MCU】USB开发环境搭建以CDC为例

楼主:
前言

本片分享USB开发环境搭建,以CDC为例。

创建工程

打开e2studio

菜单栏点击

文件->新建->瑞萨C/C++项目->Renesas RA

选择C/C++ -> Renesas RA C/C++ Project下一步

指定工程名字,下一步

指定board,芯片,工具链,下一步

指定开发模式flat,下一步

指定生成可执行项目,选择freertos,下一步

指定led模板,完成

配置

双击xml配置文件

添加heap

按照如下选择stacks->点击Thread->New Stack->RTOS->FreeRTOS Heap4

此时提示有错误,使用heap需要将线程创建改为动态方式

如下配置,点击Thread->属性->设置相关参数

设置Total Heap Size

设置Support Dynamic Allocation使能

设置USB

配置引脚

配置FS引脚P814和P815

HD的VBUS PB01

Stacks-.Thread->New Stack->Connectivity->USB PCDC

添加USB CDC驱动

设置其属性

按照如下设置PCDC的属性 实例民鼻子g_pcdc,

Bulk in bulk out interrupt的pipe为1 2 6

配置USB时钟使用24MHz,这里很重要,默认的20M不能工作。

使能DMA,使用HS的地址。

设置以下属性实例名字 g_basic

使用IP1高速

设置描述符

设置cdc回调函数

DMA配置

添加2个传输

设置传输0的属性

设置传输1的属性

配置信号量等对象

创建信号量属性如下

再创建三个消息队列

属性分别如下

更新配置

先保存,再更新配置

添加描述符

添加文件r_usb_pcdc_descriptor.c到src目录下

r_usb_pcdc_descriptor.c文件内容如下

/*
* Copyright (c) 2020 - 2024 Renesas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and/or its affiliates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BSD-3-Clause
*/

/******************************************************************************
 Includes   <System Includes> , "Project Includes"
 ******************************************************************************/
#include "r_usb_basic.h"
#include "r_usb_basic_api.h"
#include "r_usb_basic_cfg.h"

/******************************************************************************
 Macro definitions
 ******************************************************************************/
/* bcdUSB */
#define USB_BCDNUM                      (0x0200U)
/* Release Number */
#define USB_RELEASE                     (0x0200U)
/* DCP max packet size */
#define USB_DCPMAXP                     (64U)
/* Configuration number */
#define USB_CONFIGNUM                   (1U)
/* Vendor ID */
#define USB_VENDORID                    (0x0000U)
/* Product ID */
#define USB_PRODUCTID                   (0x0002U)

/* Class-Specific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s */
#define     USB_PCDC_CS_INTERFACE                               (0x24U)

/* bDescriptor SubType in Communications Class Functional Descriptors */
/* Header Functional Descriptor */
#define     USB_PCDC_DT_SUBTYPE_HEADER_FUNC                     (0x00U)
/* Call Management Functional Descriptor. */
#define     USB_PCDC_DT_SUBTYPE_CALL_MANAGE_FUNC                (0x01U)
/* Abstract Control Management Functional Descriptor. */
#define     USB_PCDC_DT_SUBTYPE_ABSTRACT_CTR_MANAGE_FUNC        (0x02U)
/* Union Functional Descriptor */
#define     USB_PCDC_DT_SUBTYPE_UNION_FUNC                      (0x06U)

/* Communications Class Subclass Codes */
#define     USB_PCDC_CLASS_SUBCLASS_CODE_ABS_CTR_MDL            (0x02U)

/* USB Class Definitions for Communications Devices Specification
 release number in binary-coded decimal. */
#define     USB_PCDC_BCD_CDC          (0x0110U)

/* Descriptor length */
#define USB_PCDC_QD_LEN               (10U)
#define USB_PCDC_CD1_LEN              (67U)
#define STRING_DESCRIPTOR0_LEN        (4U)
#define STRING_DESCRIPTOR1_LEN        (16U)
#define STRING_DESCRIPTOR2_LEN        (44U)
#define STRING_DESCRIPTOR3_LEN        (46U)
#define STRING_DESCRIPTOR4_LEN        (22U)
#define STRING_DESCRIPTOR5_LEN        (18U)
#define STRING_DESCRIPTOR6_LEN        (28U)
#define NUM_STRING_DESCRIPTOR         (7U)

/* Descriptor data Mask */
#define USB_UCHAR_MAX                 (0xffU)
#define USB_W_TOTAL_LENGTH_MASK       (256U)
#define USB_W_MAX_PACKET_SIZE_MASK    (64U)
#define USB_PCDC_BCD_CDC_MASK         (256U)

/******************************************************************************
 Private global variables and functions
 ******************************************************************************/

/******************************************************************************
 Exported global variables
 ******************************************************************************/

/******************************************************************************
 Exported global functions (to be accessed by other files)
 ******************************************************************************/

/* Standard Device Descriptor */
uint8_t g_apl_device[USB_DD_BLENGTH + ( USB_DD_BLENGTH % 2)] =
{
    USB_DD_BLENGTH,                                     /*  0:bLength */
    USB_DT_DEVICE,                                      /*  1:bDescriptorType */
    (USB_BCDNUM & (uint8_t) USB_UCHAR_MAX),                     /*  2:bcdUSB_lo */
    ((uint8_t) (USB_BCDNUM >> 8) & (uint8_t) USB_UCHAR_MAX),    /*  3:bcdUSB_hi */
    USB_IFCLS_CDCC,                                     /*  4:bDeviceClass */
    0,                                                  /*  5:bDeviceSubClass */
    0,                                                  /*  6:bDeviceProtocol */
    (uint8_t) USB_DCPMAXP,                              /*  7:bMAXPacketSize(for DCP) */
    (USB_VENDORID & (uint8_t) USB_UCHAR_MAX),                   /*  8:idVendor_lo */
    ((uint8_t) (USB_VENDORID >> 8) & (uint8_t) USB_UCHAR_MAX),  /*  9:idVendor_hi */
    ((uint16_t) USB_PRODUCTID & (uint8_t) USB_UCHAR_MAX),       /* 10:idProduct_lo */
    ((uint8_t) (USB_PRODUCTID >> 8) & (uint8_t) USB_UCHAR_MAX), /* 11:idProduct_hi */
    (USB_RELEASE & (uint8_t) USB_UCHAR_MAX),                    /* 12:bcdDevice_lo */
    ((uint8_t) (USB_RELEASE >> 8) & (uint8_t) USB_UCHAR_MAX),   /* 13:bcdDevice_hi */
    1,                                                  /* 14:iManufacturer */
    2,                                                  /* 15:iProduct */
    6,                                                  /* 16:iSerialNumber */
    USB_CONFIGNUM /* 17:bNumConfigurations */
};

/************************************************************
 *  Device Qualifier Descriptor   *
 ************************************************************/
uint8_t g_apl_qualifier_descriptor[USB_PCDC_QD_LEN + ( USB_PCDC_QD_LEN % 2)] =
{
    USB_PCDC_QD_LEN,                                    /*  0:bLength */
    USB_DT_DEVICE_QUALIFIER,                            /*  1:bDescriptorType */
    (USB_BCDNUM & (uint8_t) USB_UCHAR_MAX),                  /*  2:bcdUSB_lo */
    ((uint8_t) (USB_BCDNUM >> 8) & (uint8_t) USB_UCHAR_MAX), /*  3:bcdUSB_hi */
    0,                                                  /*  4:bDeviceClass */
    0,                                                  /*  5:bDeviceSubClass */
    0,                                                  /*  6:bDeviceProtocol */
    (uint8_t) USB_DCPMAXP,                              /*  7:bMAXPacketSize(for DCP) */
    USB_CONFIGNUM,                                      /*  8:bNumConfigurations */
    0 /*  9:bReserved */
};

/************************************************************
 *  Configuration Or Other_Speed_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
 ************************************************************/
/* For Full-Speed */
uint8_t g_apl_configuration[USB_PCDC_CD1_LEN + ( USB_PCDC_CD1_LEN % 2)] =
{
    USB_CD_BLENGTH,                 /*  0:bLength */
    USB_SOFT_CHANGE,                /*  1:bDescriptorType */
    USB_PCDC_CD1_LEN % USB_W_TOTAL_LENGTH_MASK, /*  2:wTotalLength(L) */
    USB_PCDC_CD1_LEN / USB_W_TOTAL_LENGTH_MASK, /*  3:wTotalLength(H) */
    2,                              /*  4:bNumInterfaces */
    1,                              /*  5:bConfigurationValue */
    0,                              /*  6:iConfiguration */
    USB_CF_RESERVED | USB_CF_SELFP, /*  7:bmAttributes */
    (10 / 2),                       /*  8:MAXPower (2mA unit) */

    /* Interface Descriptor */
    USB_ID_BLENGTH,                 /*  0:bLength */
    USB_DT_INTERFACE,               /*  1:bDescriptor */
    0,                              /*  2:bInterfaceNumber */
    0,                              /*  3:bAlternateSetting */
    1,                              /*  4:bNumEndpoints */
    USB_IFCLS_CDCC,                 /*  5:bInterfaceClass */
    USB_PCDC_CLASS_SUBCLASS_CODE_ABS_CTR_MDL,   /*  6:bInterfaceSubClass */
    1,                              /*  7:bInterfaceProtocol */
    0,                              /*  8:iInterface */

        /* Communications Class Functional Descriptorss */
        5,                          /*  0:bLength */
        USB_PCDC_CS_INTERFACE,      /*  1:bDescriptorType */
        USB_PCDC_DT_SUBTYPE_HEADER_FUNC,    /*  2:bDescriptorSubtype */
        USB_PCDC_BCD_CDC % USB_W_TOTAL_LENGTH_MASK,     /*  3:bcdCDC_lo */
        USB_PCDC_BCD_CDC / USB_W_TOTAL_LENGTH_MASK,     /*  4:bcdCDC_hi */

        /* Communications Class Functional Descriptorss */
        4,                          /*  0:bLength */
        USB_PCDC_CS_INTERFACE,      /*  1:bDescriptorType */
        USB_PCDC_DT_SUBTYPE_ABSTRACT_CTR_MANAGE_FUNC,   /*  2:bDescriptorSubtype */
        2,                          /*  3:bmCapabilities */

        /* Communications Class Functional Descriptorss */
        5,                          /*  0:bLength */
        USB_PCDC_CS_INTERFACE,      /*  1:bDescriptorType */
        USB_PCDC_DT_SUBTYPE_UNION_FUNC, /*  2:bDescriptorSubtype */
        0,                          /*  3:bMasterInterface */
        1,                          /*  4:bSlaveInterface0 */

        /* Communications Class Functional Descriptorss */
        5,                          /*  0:bLength */
        USB_PCDC_CS_INTERFACE,      /*  1:bDescriptorType */
        USB_PCDC_DT_SUBTYPE_CALL_MANAGE_FUNC,   /*  2:bDescriptorSubtype */
        /* D1:1-Device can send/receive cal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over a Data Class interface. */
        /* D0:1-Device handles call management itself. */
        3,                          /*  3:bmCapabilities */
        1,                          /*  4:bDataInterface */

        /* Endpoint Descriptor 0 */
        7,                          /*  0:bLength */
        USB_DT_ENDPOINT,            /*  1:bDescriptorType */
        USB_EP_IN | USB_EP3,        /*  2:bEndpointAddress */
        USB_EP_INT,                 /*  3:bmAttribute */
        16,                         /*  4:wMAXPacketSize_lo */
        0,                          /*  5:wMAXPacketSize_hi */
        0x10,                       /*  6:bInterval */

    /* Interface Descriptor */
    USB_ID_BLENGTH,                 /*  0:bLength */
    USB_DT_INTERFACE,               /*  1:bDescriptor */
    1,                              /*  2:bInterfaceNumber */
    0,                              /*  3:bAlternateSetting */
    2,                              /*  4:bNumEndpoints */
    USB_IFCLS_CDCD,                 /*  5:bInterfaceClass */
    0,                              /*  6:bInterfaceSubClass */
    0,                              /*  7:bInterfaceProtocol */
    0,                              /*  8:iInterface */

        /* Endpoint Descriptor 0 */
        USB_ED_BLENGTH,             /*  0:bLength */
        USB_DT_ENDPOINT,            /*  1:bDescriptorType */
        USB_EP_IN | USB_EP1,        /*  2:bEndpointAddress */
        USB_EP_BULK,                /*  3:bmAttribute */
        USB_W_MAX_PACKET_SIZE_MASK, /*  4:wMAXPacketSize_lo */
        0,                          /*  5:wMAXPacketSize_hi */
        0,                          /*  6:bInterval */

        /* Endpoint Descriptor 1 */
        USB_ED_BLENGTH,             /*  0:bLength */
        USB_DT_ENDPOINT,            /*  1:bDescriptorType */
        USB_EP_OUT | USB_EP2,       /*  2:bEndpointAddress */
        USB_EP_BULK,                /*  3:bmAttribute */
        USB_W_MAX_PACKET_SIZE_MASK, /*  4:wMAXPacketSize_lo */
        0,                          /*  5:wMAXPacketSize_hi */
        0,                          /*  6:bInterval */
};

/* For High-Speed */
uint8_t g_apl_hs_configuration[USB_PCDC_CD1_LEN + ( USB_PCDC_CD1_LEN % 2)] =
{
    9,                              /*  0:bLength */
    USB_SOFT_CHANGE,                /*  1:bDescriptorType */
    USB_PCDC_CD1_LEN % USB_W_TOTAL_LENGTH_MASK,         /*  2:wTotalLength(L) */
    USB_PCDC_CD1_LEN / USB_W_TOTAL_LENGTH_MASK,         /*  3:wTotalLength(H) */
    2,                              /*  4:bNumInterfaces */
    1,                              /*  5:bConfigurationValue */
    0,                              /*  6:iConfiguration */
    USB_CF_RESERVED | USB_CF_SELFP, /*  7:bmAttributes */
    (10 / 2),                       /*  8:MAXPower (2mA unit) */

    /* Interface Descriptor */
    9,                              /*  0:bLength */
    USB_DT_INTERFACE,               /*  1:bDescriptor */
    0,                              /*  2:bInterfaceNumber */
    0,                              /*  3:bAlternateSetting */
    1,                              /*  4:bNumEndpoints */
    USB_IFCLS_CDCC,                 /*  5:bInterfaceClass */
    USB_PCDC_CLASS_SUBCLASS_CODE_ABS_CTR_MDL,   /*  6:bInterfaceSubClass */
    1,                              /*  7:bInterfaceProtocol */
    0,                              /*  8:iInterface */

        /* Communications Class Functional Descriptorss */
        5, /*  0:bLength */
        USB_PCDC_CS_INTERFACE,      /*  1:bDescriptorType */
        USB_PCDC_DT_SUBTYPE_HEADER_FUNC,    /*  2:bDescriptorSubtype */
        USB_PCDC_BCD_CDC % USB_PCDC_BCD_CDC_MASK,     /*  3:bcdCDC_lo */
        USB_PCDC_BCD_CDC / USB_PCDC_BCD_CDC_MASK,     /*  4:bcdCDC_hi */

        /* Communications Class Functional Descriptorss */
        4,                          /*  0:bLength */
        USB_PCDC_CS_INTERFACE,      /*  1:bDescriptorType */
        USB_PCDC_DT_SUBTYPE_ABSTRACT_CTR_MANAGE_FUNC,   /*  2:bDescriptorSubtype */
        2,                          /*  3:bmCapabilities */

        /* Communications Class Functional Descriptorss */
        5,                          /*  0:bLength */
        USB_PCDC_CS_INTERFACE,      /*  1:bDescriptorType */
        USB_PCDC_DT_SUBTYPE_UNION_FUNC, /*  2:bDescriptorSubtype */
        0,                          /*  3:bMasterInterface */
        1,                          /*  4:bSlaveInterface0 */

        /* Communications Class Functional Descriptorss */
        5,                          /*  0:bLength */
        USB_PCDC_CS_INTERFACE,      /*  1:bDescriptorType */
        USB_PCDC_DT_SUBTYPE_CALL_MANAGE_FUNC,   /*  2:bDescriptorSubtype */
        /* D1:1-Device can send/receive cal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over a Data Class interface. */
        /* D0:1-Device handles call management itself. */
        3,                          /*  3:bmCapabilities */
        1,                          /*  4:bDataInterface */

        /* Endpoint Descriptor 0 */
        7,                          /*  0:bLength */
        USB_DT_ENDPOINT,            /*  1:bDescriptorType */
        USB_EP_IN | USB_EP3,        /*  2:bEndpointAddress */
        USB_EP_INT,                 /*  3:bmAttribute */
        16,                         /*  4:wMAXPacketSize_lo */
        0,                          /*  5:wMAXPacketSize_hi */
        0x10,                       /*  6:bInterval */

    /* Interface Descriptor */
    9,                              /*  0:bLength */
    USB_DT_INTERFACE,               /*  1:bDescriptor */
    1,                              /*  2:bInterfaceNumber */
    0,                              /*  3:bAlternateSetting */
    2,                              /*  4:bNumEndpoints */
    USB_IFCLS_CDCD,                 /*  5:bInterfaceClass */
    0,                              /*  6:bInterfaceSubClass */
    0,                              /*  7:bInterfaceProtocol */
    0,                              /*  8:iInterface */

        /* Endpoint Descriptor 0 */
        7,                          /*  0:bLength */
        USB_DT_ENDPOINT,            /*  1:bDescriptorType */
        USB_EP_IN | USB_EP1,        /*  2:bEndpointAddress */
        USB_EP_BULK,                /*  3:bmAttribute */
        0,                          /*  4:wMAXPacketSize_lo */
        2,                          /*  5:wMAXPacketSize_hi */
        0,                          /*  6:bInterval */

        /* Endpoint Descriptor 1 */
        7,                          /*  0:bLength */
        USB_DT_ENDPOINT,            /*  1:bDescriptorType */
        USB_EP_OUT | USB_EP2,       /*  2:bEndpointAddress */
        USB_EP_BULK,                /*  3:bmAttribute */
        0,                          /*  4:wMAXPacketSize_lo */
        2,                          /*  5:wMAXPacketSize_hi */
        0,                          /*  6:bInterval */
};

/*************************************
 *    String Descriptor              *
 *************************************/
/* UNICODE 0x0409 English (United States) */
uint8_t g_cdc_string_descriptor0[STRING_DESCRIPTOR0_LEN + ( STRING_DESCRIPTOR0_LEN % 2)] =
{
    STRING_DESCRIPTOR0_LEN,     /*  0:bLength */
    USB_DT_STRING,              /*  1:bDescriptorType */
    0x09, 0x04                  /*  2:wLANGID[0] */
};

/* iManufacturer */
uint8_t g_cdc_string_descriptor1[STRING_DESCRIPTOR1_LEN + ( STRING_DESCRIPTOR1_LEN % 2)] =
{
    STRING_DESCRIPTOR1_LEN,     /*  0:bLength */
    USB_DT_STRING,              /*  1:bDescriptorType */
    'R', 0x00,                  /*  2:wLANGID[0] */
    'E', 0x00,
    'N', 0x00,
    'E', 0x00,
    'S', 0x00,
    'A', 0x00,
    'S', 0x00,
};

/* iProduct */
uint8_t g_cdc_string_descriptor2[STRING_DESCRIPTOR2_LEN + ( STRING_DESCRIPTOR2_LEN % 2)] =
{
    STRING_DESCRIPTOR2_LEN, /*  0:bLength */
    USB_DT_STRING,          /*  1:bDescriptorType */
    'C', 0x00,
    'D', 0x00,
    'C', 0x00,
    ' ', 0x00,
    'U', 0x00,
    'S', 0x00,
    'B', 0x00,
    ' ', 0x00,
    'D', 0x00,
    'e', 0x00,
    'm', 0x00,
    'o', 0x00,
    'n', 0x00,
    's', 0x00,
    't', 0x00,
    'r', 0x00,
    'a', 0x00,
    't', 0x00,
    'i', 0x00,
    'o', 0x00,
    'n', 0x00,
};

/* iInterface */
uint8_t g_cdc_string_descriptor3[STRING_DESCRIPTOR3_LEN + ( STRING_DESCRIPTOR3_LEN % 2)] =
{
    STRING_DESCRIPTOR3_LEN, /*  0:bLength */
    USB_DT_STRING,          /*  1:bDescriptorType */
    'C', 0x00,
    'o', 0x00,
    'm', 0x00,
    'm', 0x00,
    'u', 0x00,
    'n', 0x00,
    'i', 0x00,
    'c', 0x00,
    'a', 0x00,
    't', 0x00,
    'i', 0x00,
    'o', 0x00,
    'n', 0x00,
    's', 0x00,
    ' ', 0x00,
    'D', 0x00,
    'e', 0x00,
    'v', 0x00,
    'i', 0x00,
    'c', 0x00,
    'e', 0x00,
    's', 0x00
};

/* iConfiguration */
uint8_t g_cdc_string_descriptor4[STRING_DESCRIPTOR4_LEN + ( STRING_DESCRIPTOR4_LEN % 2)] =
{
    STRING_DESCRIPTOR4_LEN, /*  0:bLength */
    USB_DT_STRING,          /*  1:bDescriptorType */
    'F', 0x00,              /*  2:wLANGID[0] */
    'u', 0x00,
    'l', 0x00,
    'l', 0x00,
    '-', 0x00,
    'S', 0x00,
    'p', 0x00,
    'e', 0x00,
    'e', 0x00,
    'd', 0x00
};

/* iConfiguration */
uint8_t g_cdc_string_descriptor5[STRING_DESCRIPTOR5_LEN + ( STRING_DESCRIPTOR5_LEN % 2)] =
{
    STRING_DESCRIPTOR5_LEN, /*  0:bLength */
    USB_DT_STRING,          /*  1:bDescriptorType */
    'H', 0x00,              /*  2:wLANGID[0] */
    'i', 0x00,
    '-', 0x00,
    'S', 0x00,
    'p', 0x00,
    'e', 0x00,
    'e', 0x00,
    'd', 0x00
};

/* iSerialNumber */
uint8_t g_cdc_string_descriptor6[STRING_DESCRIPTOR6_LEN + ( STRING_DESCRIPTOR6_LEN % 2)] =
{
    STRING_DESCRIPTOR6_LEN, /*  0:bLength */
    USB_DT_STRING,          /*  1:bDescriptorType */
    '0', 0x00,              /*  2:wLANGID[0] */
    '0', 0x00,
    '0', 0x00,
    '0', 0x00,
    '0', 0x00,
    '0', 0x00,
    '0', 0x00,
    '0', 0x00,
    '0', 0x00,
    '0', 0x00,
    '0', 0x00,
    '0', 0x00,
    '1', 0x00,
};

uint8_t *gp_apl_string_table[] =
{
    g_cdc_string_descriptor0,
    g_cdc_string_descriptor1,
    g_cdc_string_descriptor2,
    g_cdc_string_descriptor3,
    g_cdc_string_descriptor4,
    g_cdc_string_descriptor5,
    g_cdc_string_descriptor6
};

const usb_descriptor_t g_usb_descriptor =
{
    g_apl_device,                   /* Pointer to the device descriptor */
    g_apl_configuration,            /* Pointer to the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for Full-speed */
    g_apl_hs_configuration,         /* Pointer to the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for Hi-speed */
    g_apl_qualifier_descriptor,     /* Pointer to the qualifier descriptor */
    gp_apl_string_table,             /* Pointer to the string descriptor table */
    NUM_STRING_DESCRIPTOR
};

/******************************************************************************
 Renesas Abstracted Peripheral Communications Devices Class Driver API functions
 ******************************************************************************/

/******************************************************************************
 End  Of File
 ******************************************************************************/

CDC操作

blinky_thread_entry.c中实现

usb_pcdc_callback

任务循环中

打开USB

< class="p" style="">/* Open USB instance */

< class="p" style="">{

< class="p" style="">err = R_USB_Open (&g_basic_ctrl, &g_basic_cfg);

< class="p" style="">if (FSP_SUCCESS != err)

< class="p" style="">{

< class="p" style="">//APP_ERR_PRINT("\r\nR_USB_Open failed.\r\n");

< class="p" style="">//APP_ERR_TRAP(err);

< class="p" style="">}

< class="p" style="">//APP_PRINT("\r\nUSB Opened successfully.\n\r");

< class="p" style="">}

然后不断处理队列消息

< class="p" style="">/* Check if USB event is received */

< class="p" style="">err_queue = xQueueReceive(g_event_queue, (void * const)&q_instance, (portMAX_DELAY));

< class="p" style="">if(pdTRUE != err_queue)

< class="p" style="">{

< class="p" style="">//APP_ERR_PRINT("\r\nNo USB Event received. Please check USB connection \r\n");

< class="p" style="">}

完整的代码如下

blinky_thread_entry.c

/*
* Copyright (c) 2020 - 2024 Renesas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and/or its affiliates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BSD-3-Clause
*/

#include "blinky_thread.h"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peripheral;
    union
    {
        uint32_t data_size;
    }u;
}queue_evt_t;

typedef enum
{
    PERIPHERAL_NONE = 0,
    PERIPHERAL_USB,
    PERIPHERAL_UART,
}peripheral_t;

#define RESET_VALUE             (0x00)
#define DATA_LEN                       (512U)                 // Data Length
#define LINE_CODING_LENGTH             (0x07U)                // Line coding length

/* Variable to capture USB event. */
volatile bool g_tx_complete = true;
volatile usb_event_info_t g_usb_pcdc_event;

/* Flag to indicate USB resume/suspend status */
static bool  b_usb_attach = false;
/* Variable to store UART settings */
volatile usb_pcdc_linecoding_t g_line_coding;
usb_pcdc_ctrllinestate_t g_control_line_state =
{
 .bdtr = 0,
 .brts = 0,
};

/* Error status flag */
static volatile bool g_err_flag = false;
/* Variable to store baud rate */
uint32_t g_baud_rate = RESET_VALUE ;
/* Buffer to store user data */
uint8_t g_user_data_buf[DATA_LEN] = {RESET_VALUE};
/* Variable to store size of data received from tera term */
volatile uint32_t g_terminal_data_size = RESET_VALUE ;

uint8_t g_usb_tx_buffer[512]="hello";

extern bsp_leds_t g_bsp_leds;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Deinitialize initialized USB instance
 *  @param[in]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deinit_usb(void)
{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 Close module */
    err = R_USB_Close (&g_basic_ctrl);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 ("\r\n**  USB close API failed  ** \r\n");
    }
}

/* Blinky Thread entry function */
void blinky_thread_entry (void * pvParameters)
{
    FSP_PARAMETER_NOT_USED(pvParameters);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BaseType_t err_queue       = pdFALSE;
    queue_evt_t q_instance;

    /* LED type structure */
    bsp_leds_t leds = g_bsp_leds;

    /* If this board has no LEDs then trap here */
    if (0 == leds.led_count)
    {
        while (1)
        {
            ;                          // There are no LEDs on this board
        }
    }

    /* Holds level to set for pins */
    //bsp_io_level_t pin_level = BSP_IO_LEVEL_LOW;

    /* Open USB instance */
    {
        err = R_USB_Open (&g_basic_ctrl, &g_basic_cfg);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r\nR_USB_Open failed.\r\n");
            //APP_ERR_TRAP(err);
        }
        //APP_PRINT("\r\nUSB Opened successfully.\n\r");
    }
    xSemaphoreGive(g_usb_tx_semaphore);
    while (1)
    {
        /* Check if USB event is received */
        err_queue = xQueueReceive(g_event_queue, (void * const)&q_instance, (portMAX_DELAY));
        if(pdTRUE != err_queue)
        {
            //APP_ERR_PRINT("\r\nNo USB Event received. Please check USB connection \r\n");
        }

        /* Check for usb event */
        if (PERIPHERAL_USB == q_instance.peripheral)
        {
            /* Send received data out to the UART */
            if ((true == b_usb_attach))
            {
                if(0U < q_instance.u.data_size)
                {
                    /* Wait for previous USB transfer to complete */
                    BaseType_t err_semaphore = xSemaphoreTake (g_usb_tx_semaphore, portMAX_DELAY);
                    if (pdTRUE == err_semaphore)
                    {
                        /* Write data to host machine */
                        err = R_USB_Write (&g_basic_ctrl, &g_usb_tx_buffer[0], sizeof(g_usb_tx_buffer), USB_CLASS_PCDC);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r\nR_USB_Write API failed.\r\n");
                            deinit_usb();
                            //deinit_uart();
                            //APP_ERR_TRAP(err);
                        }
                    }
#if 0
                    /* Wait till previously queued data is out completely */
                    {
                        BaseType_t err_semaphore = xSemaphoreTake( g_uart_tx_mutex, portMAX_DELAY );

                        if(pdTRUE != err_semaphore)
                        {
                            APP_ERR_PRINT("\r\nxSemaphoreTake on g_uart_tx_mutex Failed \r\n");
                            APP_ERR_TRAP(err_semaphore);
                        }
                    }
                    /* Write data to UART Tx pin */
#if (BSP_FEATURE_SCI_VERSION == 2U)
                    err = R_SCI_B_UART_Write(&g_uart_ctrl, g_user_data_buf, q_instance.u.data_size);
#else
                    err = R_SCI_UART_Write(&g_uart_ctrl, g_user_data_buf, q_instance.u.data_size);
#endif
                    if(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 ("\r\n**  R_SCI_UART_Write API failed  **\r\n");
                        deinit_usb();
                        deinit_uart();
                        APP_ERR_TRAP(err);
                    }
#endif
                }
                else
                {
                    /* Buffer is physically transmitted since UART_EVENT_TX_COMPLETE was generated. */
                    /* Continue to read data from USB. */
                    /* The amount of data received will be known when USB_STATUS_READ_COMPLETE event occurs*/
                    err = R_USB_Read(&g_basic_ctrl, g_user_data_buf, DATA_LEN, USB_CLASS_PCDC);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r\nR_USB_Read API failed.\r\n");
                        deinit_usb();
                        //deinit_uart();
                        //APP_ERR_TRAP(err);
                    }
                }
            }
            continue;
        }

        if(PERIPHERAL_NONE == q_instance.peripheral)
        {
            ;
        }
#if 0
        /* Enable access to the PFS registers. If using r_ioport module then register protection is automatically
         * handled. This code uses BSP IO functions to show how it is used.
         */
        R_BSP_PinAccessEnable();

        /* Update all board LEDs */
        for (uint32_t i = 0; i < leds.led_count; i++)
        {
            /* Get pin to toggle */
            uint32_t pin = leds.p_leds[i];

            /* Write to this pin */
            R_BSP_PinWrite((bsp_io_port_pin_t) pin, pin_level);
        }

        /* Protect PFS registers */
        R_BSP_PinAccessDisable();

        /* Toggle level for next write */
        if (BSP_IO_LEVEL_LOW == pin_level)
        {
            pin_level = BSP_IO_LEVEL_HIGH;
        }
        else
        {
            pin_level = BSP_IO_LEVEL_LOW;
        }
#endif
        //vTaskDelay(configTICK_RATE_HZ);
    }
}

/*******************************************************************************************************************//**
 * @brief       USB PCDC with freertos callback
 * @param[IN]   usb_event_info_t    usb event
 * @param[IN]   usb_hdl_t           task
 * @param[IN]   usb_onoff_t         state
 * @retval      None
 **********************************************************************************************************************/
void usb_pcdc_callback(usb_event_info_t * p_pcdc_event , usb_hdl_t task, usb_onoff_t state)
{
    FSP_PARAMETER_NOT_USED (task);
    FSP_PARAMETER_NOT_USED (state);

    queue_evt_t instance;
    fsp_err_t err;
    switch (p_pcdc_event->event)
    {
        /* USB Read complete Class Request */
        case USB_STATUS_READ_COMPLETE:
        {
            //APP_PRINT("\nUSB STATUS : USB_STATUS_READ_COMPLETE \n");
            instance.peripheral = PERIPHERAL_USB;
            instance.u.data_size = p_pcdc_event->data_size;

            /* Send the event from queue */
            if (pdTRUE != (xQueueSend(g_event_queue, (const void *)&instance, (TickType_t)(RESET_VALUE))))
            {
                g_err_flag = true;
                //APP_ERR_PRINT("\r\n xQueueSend on g_event_queue Failed \r\n");
                //APP_ERR_TRAP(pdTRUE);
            }
        }
        break;

        /*  Write Complete Class Request */
        case USB_STATUS_WRITE_COMPLETE:
        {
            //APP_PRINT("\nUSB STATUS : USB_STATUS_WRITE_COMPLETE \n");
            BaseType_t err_semaphore = xSemaphoreGive(g_usb_tx_semaphore);
            if(pdTRUE != err_semaphore)
            {
                //APP_ERR_PRINT("\r\n xSemaphoreGive on g_usb_tx_semaphore Failed \r\n");
                //APP_ERR_TRAP(err_semaphore);
            }

            err = R_USB_Read (&g_basic_ctrl, g_user_data_buf, DATA_LEN, USB_CLASS_PCDC);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r\nR_USB_Read API failed.\r\n");
                deinit_usb();
                //APP_ERR_TRAP(err);
            }
            return;
        }
        break;

        /* Configured state class request */
        case USB_STATUS_CONFIGURED:
        {
            b_usb_attach = true;
            //APP_PRINT("\r\nUSB Status Configured Successful\r\n");
            /* Read data from tera term */
            err = R_USB_Read (&g_basic_ctrl, g_user_data_buf, DATA_LEN, USB_CLASS_PCDC);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r\nR_USB_Read API failed.\r\n");
                deinit_usb();
                //APP_ERR_TRAP(err);
            }
            return;
        }
        break;

        /* Receive Class Request */
        case USB_STATUS_REQUEST:
        {
            /* Check for the specific CDC class request IDs */
            if (USB_PCDC_SET_LINE_CODING == (p_pcdc_event->setup.request_type & USB_BREQUEST))
            {
                //APP_PRINT("\nUSB STATUS : USB_STATUS_REQUEST \nRequest_Type: USB_PCDC_SET_LINE_CODING \n");

                /* Get the class request.*/
                err = R_USB_PeriControlDataGet (&g_basic_ctrl, (uint8_t*) &g_line_coding, LINE_CODING_LENGTH);
                if(FSP_SUCCESS == err)
                {
#if 0
                    /* Line Coding information read from the control pipe */
                    APP_PRINT ("\n*********SET***********\nbitrate = %d\nChar_Format = %d\nParity_Type = %d\ndata_Bit = %d\n***********************\n",\
                               g_line_coding.dw_dte_rate,
                               g_line_coding.b_char_format,
                               g_line_coding.b_parity_type,
                               g_line_coding.b_data_bits);
                    g_sci_extend_cfg.p_baud_setting = &g_baud_setting;
                    g_uart_test_cfg.p_extend =  &g_sci_extend_cfg;

                    /* Calculate the baud rate*/
                    g_baud_rate = g_line_coding.dw_dte_rate;

                    if(INVALID_SIZE < g_baud_rate)
                    {
                        /* Calculate baud rate setting registers */
#if (BSP_FEATURE_SCI_VERSION == 2U)
                        err = R_SCI_B_UART_BaudCalculate(g_baud_rate, g_enable_bitrate_modulation, g_error_rate_x_1000, &g_baud_setting);
#else
                        err = R_SCI_UART_BaudCalculate(g_baud_rate, g_enable_bitrate_modulation, g_error_rate_x_1000, &g_baud_setting);
#endif
                        if(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 ("\r\n**  R_SCI_UART_BaudCalculate API failed  **\r\n");
                            deinit_usb();
                            deinit_uart();
                            APP_ERR_TRAP(err);
                        }
                    }

                    /* Set number of parity bits */
                    set_uart_line_coding_cfg (&g_uart_test_cfg, &g_line_coding);
                    /* Close module */
#if (BSP_FEATURE_SCI_VERSION == 2U)
                    err =  R_SCI_B_UART_Close (&g_uart_ctrl);
#else
                    err =  R_SCI_UART_Close (&g_uart_ctrl);
#endif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 ("\r\n**  R_SCI_UART_Close API failed  ** \r\n");
                    }

                    /* Open UART with changed UART settings */
#if (BSP_FEATURE_SCI_VERSION == 2U)
                    err = R_SCI_B_UART_Open(&g_uart_ctrl, &g_uart_test_cfg);
#else
                    err = R_SCI_UART_Open(&g_uart_ctrl, &g_uart_test_cfg);
#endif
                    if(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 ("\r\n**  R_SCI_UART_Open API failed  **\r\n");
                        deinit_usb();
                        APP_ERR_TRAP(err);
                    }
#endif
                }
            }

            else if (USB_PCDC_GET_LINE_CODING == (p_pcdc_event->setup.request_type & USB_BREQUEST))
            {
                //APP_PRINT("\nUSB STATUS : USB_STATUS_REQUEST \nRequest_Type: USB_PCDC_GET_LINE_CODING \n");
                /* Set the class request.*/
                err = R_USB_PeriControlDataSet (&g_basic_ctrl, (uint8_t*) &g_line_coding, LINE_CODING_LENGTH);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PRINT ("\n*********GET***********\nbitrate = %d\nChar_Format = %d\nParity_Type = %d\ndata_Bit = %d\n***********************\n",
                    //           g_line_coding.dw_dte_rate,
                    //           g_line_coding.b_char_format,
                    //           g_line_coding.b_parity_type,
                    //           g_line_coding.b_data_bits);
                }
                else
                {
                    //APP_ERR_PRINT("\r\nR_USB_PeriControlDataSet failed.\r\n");
                    deinit_usb();
                    //deinit_uart();
                    //APP_ERR_TRAP(err);
                }
            }
            else if (USB_PCDC_SET_CONTROL_LINE_STATE == (p_pcdc_event->setup.request_type & USB_BREQUEST))
            {
                //APP_PRINT("\nUSB STATUS : USB_STATUS_REQUEST \nRequest_Type: USB_PCDC_SET_CONTROL_LINE_STATE \n");
                /* Get the status of the control signals */
                err = R_USB_PeriControlDataGet(&g_basic_ctrl,
                                                         (uint8_t*) &g_control_line_state,
                                                         sizeof(usb_pcdc_ctrllinestate_t));
                if (FSP_SUCCESS == err)
                {
                    if (FSP_SUCCESS == err)
                    {
#if 0
                        g_control_line_state.bdtr = (unsigned char)((p_pcdc_event->setup.request_value >> 0) & 0x01);
                        g_control_line_state.brts = (unsigned char)((p_pcdc_event->setup.request_value >> 1) & 0x01);

                        /* Toggle the line state if the flow control pin is set to a value (other than SCI_UART_INVALID_16BIT_PARAM) */
                        if (SCI_UART_INVALID_16BIT_PARAM != g_uart_ctrl.flow_pin)
                        {
                            R_BSP_PinAccessEnable();
                            R_BSP_PinWrite(g_uart_ctrl.flow_pin,
                                    (g_control_line_state.brts == 0) ? BSP_IO_LEVEL_LOW : BSP_IO_LEVEL_HIGH);
                            R_BSP_PinAccessDisable();
                        }
                        APP_PRINT("\n******Line State*******\nbdtr = %d\nbrts = %d\n***********************\n",
                                g_control_line_state.bdtr,
                                g_control_line_state.brts);
#endif
                    }
                }

                /* Set the usb status as ACK response.*/
                err = R_USB_PeriControlStatusSet (&g_basic_ctrl, USB_SETUP_STATUS_ACK);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r\nR_USB_PeriControlStatusSet failed.\r\n");
                    deinit_usb();
                    //deinit_uart();
                    //APP_ERR_TRAP(err);
                }
            }
            else
            {
                ;
            }
            return;
        }
        break;
        /* Complete Class Request */
        case USB_STATUS_REQUEST_COMPLETE:
        {
            if(USB_PCDC_SET_LINE_CODING == (p_pcdc_event->setup.request_type & USB_BREQUEST))
            {
                //APP_PRINT("\nUSB STATUS : USB_STATUS_REQUEST_COMPLETE \nRequest_Type: USB_PCDC_SET_LINE_CODING \n");
            }
            else if (USB_PCDC_GET_LINE_CODING == (p_pcdc_event->setup.request_type & USB_BREQUEST))
            {
                //APP_PRINT("\nUSB STATUS : USB_STATUS_REQUEST_COMPLETE \nRequest_Type: USB_PCDC_GET_LINE_CODING \n");
            }
            else
            {
                ;
            }
            return;
        }
        break;

        /* Detach, Suspend State Class requests */
        case USB_STATUS_DETACH:
            /* Stop all read/write transactions using R_USB_Stop */
        case USB_STATUS_SUSPEND:
        {
            //APP_PRINT("\nUSB STATUS : USB_STATUS_DETACH or USB_STATUS_SUSPEND\r\n");
            /* Reset the usb attached flag indicating usb is removed.*/
            b_usb_attach = false;
            memset (g_user_data_buf, RESET_VALUE, sizeof(g_user_data_buf));
            return;
        }
        /* Resume state */
        case USB_STATUS_RESUME:
        {
            //APP_PRINT("\nUSB STATUS : USB_STATUS_RESUME\r\n");
            /* set the usb attached flag*/
            b_usb_attach = true;
        }
        break;

        default:
            return;
            break;
    }
}

编译运行

右键点击工程名->构建项目

点击甲壳虫图标

点击运行

可以看到枚举出来的串口

上位机发送一个字节,开发板返回hello

总结

使用配置工具可以比较方便的配置相关的驱动,能够比较快速的搭建USB开发环境。

注意USB PLL频率要配置为24MHz。

网友:
有没有详细的学习资料,谢谢作者的分享,对国产的东西需要太多的了解

网友:
请教下 瑞萨给的描述符文件只有设备描述符其 配置描述符端点描述符都没有 也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