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小网关|CH32V208】--板载温度检测

楼主:
一、环境搭建

  1. 板卡连接后烧录固件
  2. ADC配置

二、测试验证

  1. 关键代码

  2. 数据接收
板载温度检测偏差较大,从得到的数据可以看到也基本维持线性,精准测量还是需要外部温度检测实现。

网友A:
板载温度检测偏差较大,从得到的数据可以看到也基本维持线性,精准测量还是需要外部温度检测实现。

他只是测量芯片的温度吧。看能不能较准后也可以粗略的反应环境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载温度检测偏差较大,从得到的数据可以看到也基本维持线性,精准测量还是需要外部温度检测实现。 他只 ...

嗯嗯,加一个偏差系数应该可以的反应,用风机对着芯片有远到进吹,温度变化成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