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FPGA USB-HS 速率提不上来

楼主:
最近准备采集一些数据,手里有一个tang primer 20k的板子,sipeed官方有usb2.0 full-speed的例程。因为全速满足不了要求,之前尝试过使用板子上的USB3317做high-speed通信没成功。这回又鼓捣了一下,使用官方的usb2.0 soft phy参考设计,把原来的usb2.0 soft phy替换成usb3317,可以成功通信。不过速率一直不高,使用串口助手无论波特率设置为多少,接收的速度大概都在30K byte/s,很低,好像全速都达不到。

现在不确定问题出在哪,是上位机的串口助手原因还是FPGA的原因,或者是USB CDC本身就有限制?

USB是处于高速状态的,USB时钟是60MHz,每个时钟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然后数据加1。通过串口助手能看到会有多个连续的块数据,中间也会丢数据。

我抓了一下ulpi的信号,发现大多数时间总线都是空闲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发现ep_usb_txcork一直为0,0表示TXDAT不足?

usb_fifo使用低速时钟,ep_usb_txcork对应fifo_empty,理论应该有空的时候才对。而且如果ep_usb_txcork为0时表是空,它就不应该由empty信号直接驱动,因为empty高电平表示空。

最后发现u_usb_device_controller_top.usb_txcork = usb_fifo.o_usb_txcork = sync_tx_pkt_fifo.empty,sync_tx_pkt_fifo.empty一直为0。

empty = ( wp == pkt_rp )

测试时发现wp 有大于 pkt_rp的时候也有小于pkt_rp的时候,唯独没有它俩相等的时候。不确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大多数时间总线都是空闲”,可能原因之一是USB3317的cache设定不够,以及RTL状态机跳转条件使用计数器。

基于FPGA的USB场景设计,主要应用场景之一是SDR系列产品;USB芯片需要固件,并且基于具体场景来考虑TX-FIFO或者RX-FIFO的大小。

至于其他场景,非必要建议不选用USB接口。基于网口的TCP/UDP传输都比USB接口开发难度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