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学习算法与实现 —— Python编程与应用实例》KNN算法

楼主:
K最近邻(k-Nearest Neighbor,kNN)分类算法,是一个理论上比较成熟的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机器学习算法之一。该方法的思路是:如果一个样本在特征空间中的k个最相似(即特征空间中最邻近)的样本中的大多数属于某一个类别,则该样本也属于这个类别。简单来说,kNN可以看成:有那么一堆你已经知道分类的数据,然后当一个新数据进入的时候,就开始跟训练数据里的每个点求距离,然后挑选这个训练数据最近的K个点,看看这几个点属于什么类型,然后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给新数据归类。kNN算法不仅可以用于分类,还可以用于回归。

跟着书中的实验学习一下

生成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

%matplotlib inline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matplotlib as mpl

# 生成模拟数据
np.random.seed(314)

data_size1 = 1000
x1 = np.random.randn(data_size1, 2)*2 + np.array([4,4])
y1 = [0 for _ in range(data_size1)]

data_size2 = 1000
x2 = np.random.randn(data_size2, 2)*2 + np.array([10,10])
y2 = [1 for _ in range(data_size2)]

# 合并生成全部数据
x = np.concatenate((x1, x2), axis=0)
y = np.concatenate((y1, y2), axis=0)

data_size_all = data_size1 + data_size2
shuffled_index = np.random.permutation(data_size_all)
x = x[shuffled_index]
y = y[shuffled_index]

# 分割训练与测试数据
split_index = int(data_size_all*0.7)
x_train = x[:split_index]
y_train = y[:split_index]
x_test = x[split_index:]
y_test = y[split_index:]

# 绘制结果
for i in range(split_index):
    if y_train[i] == 0:
        plt.scatter(x_train[i,0],x_train[i,1], s=38, c = 'r', marker='.')
    else:
        plt.scatter(x_train[i,0],x_train[i,1], s=38, c = 'b', marker='^')

#plt.rcParams['figure.figsize']=(12.0, 8.0)
mpl.rcParams['font.family'] = 'SimHei'
plt.title("训练数据")
plt.savefig("fig-res-knn-traindata.pdf")
plt.show()

for i in range(data_size_all - split_index):
    if y_test[i] == 0:
        plt.scatter(x_test[i,0],x_test[i,1], s=38, c = 'r', marker='.')
    else:
        plt.scatter(x_test[i,0],x_test[i,1], s=38, c = 'b', marker='^')
#plt.rcParams['figure.figsize']=(12.0, 8.0)
mpl.rcParams['font.family'] = 'SimHei'
plt.title("测试数据")
plt.savefig("fig-res-knn-testdata.pdf")
plt.show()

KNN实现主要分为三步:计算距离,按距离取样本,投票决定类别。分别定义这三步函数为knn_distance(),knn_vote(),knn_predict()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operator

def knn_distance(v1, v2):
    """计算两个多维向量的距离"""
    return np.sum(np.square(v1-v2))

def knn_vote(ys):
    """根据ys的类别,挑选类别最多一类作为输出"""
    vote_dict = {}
    for y in ys:
        if y not in vote_dict.keys():
            vote_dict[y] = 1
        else:
            vote_dict[y] += 1

    method = 1

    # 方法1 - 使用循环遍历找到类别最多的一类
    if method == 1:
        maxv = maxk = 0
        for y in np.unique(ys):
            if maxv < vote_dict[y]:
                maxv = vote_dict[y]
                maxk = y
        return maxk

    # 方法2 - 使用排序的方法
    if method == 2:
        sorted_vote_dict = sorted(vote_dict.items(), \
                                  #key=operator.itemgetter(1), \
                                  key=lambda x:x[1], \
                                  reverse=True)
        return sorted_vote_dict[0][0]

def knn_predict(x, train_x, train_y, k=3):
    """
    针对给定的数据进行分类
    参数
    x - 输入的待分类样本
    train_x - 训练数据的样本
    train_y - 训练数据的标签
    k - 最近邻的样本个数
    """
    dist_arr = [knn_distance(x, train_x[j]) for j in range(len(train_x))]
    sorted_index = np.argsort(dist_arr)
    top_k_index = sorted_index[:k]
    ys=train_y[top_k_index]
    return knn_vote(ys)

# 对每个样本进行分类
y_train_est = [knn_predict(x_train[i], x_train, y_train, k=5) for i in range(len(x_train))]
print(y_train_est)
# 绘制结果
for i in range(len(y_train_est)):
    if y_train_est[i] == 0:
        plt.scatter(x_train[i,0],x_train[i,1], s=38, c = 'r', marker='.')
    else:
        plt.scatter(x_train[i,0],x_train[i,1], s=38, c = 'b', marker='^')
#plt.rcParams['figure.figsize']=(12.0, 8.0)
mpl.rcParams['font.family'] = 'SimHei'
plt.title("Train Results")
plt.savefig("fig-res-knn-train-res.pdf")
plt.show()

计算一下训练和测试精度

# 计算训练数据的精度
n_correct = 0
for i in range(len(x_train)):
    if y_train_est[i] == y_train[i]:
        n_correct += 1
accuracy = n_correct / len(x_train) * 100.0
print("Train Accuracy: %f%%" % accuracy)

# 计算测试数据的精度
y_test_est = [knn_predict(x_test[i], x_train, y_train, 3) for i in range(len(x_test))]
n_correct = 0
for i in range(len(x_test)):
    if y_test_est[i] == y_test[i]:
        n_correct += 1
accuracy = n_correct / len(x_test) * 100.0
print("Test Accuracy: %f%%" % accuracy)
print(n_correct, len(x_test))

Train Accuracy: 97.857143%

Train Accuracy: 96.666667%%
58 60

至此验证了KNN算法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网友:
kNN算法不仅可以用于分类,还可以用于回归用途还是比较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