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以在32位单片机上运行的语音唤醒开源项目吗?

楼主:
想做一个智能桌面助手+之前的那个电源,需要语音唤醒,并且想直接在单片机上跑,有玩过的小伙伴嘛?

之前接触过语音模块(可唤醒和识别固定内容),但是感觉还是自己研究会更有趣一些~

网友A:
个人还是建议使用语音模块,之前有体验过adi的78000的语音识别,理论上肯定是能的,不过需要自己训练,应该很多的智能模型都有

网友B:
普通话中文现在一般都没有问题。特殊的要训练。其实没必要,不如直接买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话中文现在一般都没有问题。特殊的要训练。其实没必要,不如直接买模块。

开源项目吗?我只看到一些不是在单片机上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还是建议使用语音模块,之前有体验过adi的78000的语音识别,理论上肯定是能的,不过需要自己训练,应该 ...

语音唤醒和识别模块我之前用过一个倒还行,不过想自己先搞一搞,最后不行了再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