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接触电源想求助一下下面这个反馈电路的一些器件数值的选取,真的很想搞清楚

楼主:
我的反馈电路如下所示 ,我做的是一个双电源±80V的输出,其实网上也有很多参考的文章,但是都是单电源输出的,看了之后,对于双电源我还是有点模糊。

对于我的这个电路我知道:

芯片采用的是UCC2808A-1,

R29和R30为输出电压采样电阻(我自己有计算了一下R30,如下图),

C16、R28组成输出电压补偿器,

R1用来设置通过线性光耦二极管的电流,

R39用来增加流过TL431的电流。

问题:就是因为是双电源,所以我有点乱,我想知道我的稳压管V15要取多大合适?比如我取5.1V时,我的稳压管的负极应该是-74.9V多吗?具体的R1要怎么计算呀?那我的R39要怎么取呢?我的R29要取多大合适呀?也就是可调稳压器TL431的输出电压要为多少合适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的是双电源,那像TL431的电压基准VREF=2.5V是参考0v还是参考-80v呀?那就是说我的TL431的输出电压是参考0V来说的还是-80V呀?

网友A:
【我的反馈电路如下所示 ,我做的是一个双电源±80V的输出】

电原理图不完整。

你做的是一个双电源,图中可看不出来,因为没有整流部分的电路。

就图中可见部分而言,两个【OUT_+80V】是否联接在一起?两个【OUT_-80V】是否联接在一起?

网友A:
楼主最好把完整电原理图贴出来,至少要贴出变压器次级所有电路。此外,还要说明该电源要求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B:
谢谢给的建议,我的整体电路如下所示,还有一些不足, 请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把完整电原理图贴出来,至少要贴出变压器次级所有电路。此外,还要说明该电源要求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

您好,我的整体电路如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反馈电路如下所示 ,我做的是一个双电源±80V的输出】 电原理图不完整。 你做的是一个双 ...

您好,我的完整电路如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的完整电路如下:

你发了三次电路图,但仍然看不到,可能是系统的错误。我找管理员查一查。首帖图是发出来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给的建议,我的整体电路如下所示,还有一些不足, 请大家看看

图片异常问题看到了,我这边找技术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了三次电路图,但仍然看不到,可能是系统的错误。我找管理员查一查。首帖图是发出来了的。

收到!谢谢老师提醒~已经转给技术去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反馈电路如下所示 ,我做的是一个双电源±80V的输出】 电原理图不完整。 你做的是一个双 ...

网友:
你这个电路,不止一处错误,根本不能工作。如果按照此图制版焊接,上电芯片立即冒烟是一定的。

另外,图中看不出该电源要求的输出电压(即OUT_+80V到OUT_-80V之间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先说我看到的第一个错误。

上图是你的功率转换部分。这是一个推挽电路(并联推挽电路),两个MOS管IRF640对直流电源来说是并联,对变压器T1来说是串联。这两个MOS管源极并未接地,也没有通过一个小电阻接地,IFB这一点接到了控制电路部分,但在控制电路部分中IFB是通过电阻R21接地,而R21电阻值高达10千欧。于是,两个MOS管中最大只能流过24/10000=2.4(mA)电流。这点电流根本不够此开关电源工作。

网友A:
我看到的第二个错误,在控制部分。

UCC2808A是控制芯片,你的电路中其供电引脚(8脚,VDD)直接联接到了VCC_24V上。查该芯片最大供电电压为15V,你用24V供电,远超出芯片供电允许值,上电后芯片非烧不可。

网友:
上图是UCC2808说明书中允许最大值。红色框内表明供电电压最大15V。显然,用24V供电是完全错误的,非冒烟不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的第二个错误,在控制部分。 UCC2808A是控制芯片,你的电路中其供电引脚(8脚,VDD)直接联 ...

谢谢老师的指导。我的整体电路是参考了几个不同的文献的,其中您指出的两个问题的控制电路,取自的文献部分我截图如下,其中参与峰值电流采样的电阻R21,我用1K欧姆(电流扩大10倍为2.4A)或者用510欧姆您觉得合适吗?另外,参考文献中加到UCC2808的VDD上的电压VCC是我自己换成24V的,这样确实超过了芯片的VDD范围(9-20V),我想做的是DC-DC24v转160V的,所以我在24V和VDD之间加上一个电阻限流(比如10K欧姆您觉得合适吗?)您觉得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的指导。我的整体电路是参考了几个不同的文献的,其中您指出的两个问题的控制电路,取自的文献 ...

【其中参与峰值电流采样的电阻R21,我用1K欧姆(电流扩大10倍为2.4A)或者用510欧姆您觉得合适吗?】

这是UCC2808说明书中典型应用电路。此图中对应你的R21的电流采样电阻用红色框标示出来了。你看看人家用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的指导。我的整体电路是参考了几个不同的文献的,其中您指出的两个问题的控制电路,取自的文献 ...

【其中参与峰值电流采样的电阻R21,我用1K欧姆(电流扩大10倍为2.4A)或者用510欧姆您觉得合适吗?】

这个电流采样电阻,应该根据你的功率开关管通过的电流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的指导。我的整体电路是参考了几个不同的文献的,其中您指出的两个问题的控制电路,取自的文献 ...

【我想做的是DC-DC24v转160V的,所以我在24V和VDD之间加上一个电阻限流(比如10K欧姆您觉得合适吗?)您觉得可以吗?】

不可以。

UCC2808供电,原芯片设计为靠自身供电。16楼图中可见,该芯片VDD供电是靠变压器第三个绕组经过一个小整流桥和1mH电感以及10uF+0.1iF电容。该开关电源未工作时该芯片供电是靠51千欧电阻从48V电源取得,在本开关电源工作后51千欧电阻即失去作用。这样的供电方式是从UC3842等芯片变化产生出来的。详细说明,待我将你其它错误指出后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的指导。我的整体电路是参考了几个不同的文献的,其中您指出的两个问题的控制电路,取自的文献 ...

【我想做的是DC-DC24v转160V的】

你的这个开关电源需要输出多大功率?或者需要输出多大电流?+80V和-80V各带各的负载,还是160V输出仅有一个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做的是DC-DC24v转160V的】 你的这个开关电源需要输出多大功率?或者需要输出多大电流?+80V和-8 ...

老师,我这个打算做100W的,负载暂时没有要求,我想都做双电源那我就做双负载的吧

网友:
maychang 发表于 2024-7-22 16:25         上图是UCC2808说明书中允许最大值。红色框内表明供电电压最 ...

好的,谢谢老师给我指清楚

哦哦,还有一个问题我不清楚,我要做的24V转160V其中的24V是指我的功率变换电路中加到变压器上的电压24V,而不是这里给UCC2808的VDD供电的电压对吗?,那我把给芯片供电的24V换成12V,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还是说这里给UCC2808供电的电压就是我要做的电源24V转160V中的24V呀?我现在暂时不知道我要做24V输入来转160V的话怎么改输入端电路。我想着不行就直接改做12V转160V的。还是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可以保留的24V稍改一下那个电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这个打算做100W的,负载暂时没有要求,我想都做双电源那我就做双负载的吧

【负载暂时没有要求,我想都做双电源那我就做双负载的吧】

这就更麻烦了。

按照你的电原理图,输出是+80V加上-80V(0V处有个错误,另外再说)。我们可以对+80V稳压,但此时-80V是不稳定的(因负载变化引起的电压变化不能抑制);也可以对-80V稳压,但此时+80V是不稳定的(同样是因负载变化引起的电压变化不能抑制);还可以对160V稳压,此时+80V和-80V都是不稳定的(因+80V或者-80V负载变化引起的一侧电压变化不能抑制)。这种因一路负载变化而影响另一路输出电压的现象叫交叉调整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这个打算做100W的,负载暂时没有要求,我想都做双电源那我就做双负载的吧

【我这个打算做100W的】

100W直流输出,用单端反激电路可能更省事,电路简单,性能效率等也不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这个打算做100W的,负载暂时没有要求,我想都做双电源那我就做双负载的吧

有一点疑惑:你的开关电源是24V直流输入,所以参考了UCC2808的典型应用电路。为什么要用24V直流输入?如果24V直流是由另一个稳压输出的开关电源提供,那么像你这样联接,是两个稳压电源级联。稳压电源这样级联,有可能产生振荡,前一个稳压电源的输出自动忽高忽低。这样,倒不如你的开关电源用交流市电输入,用交流市电是不会产生振荡的。

给你的任务或者叫做题目倒底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老师给我指清楚 哦哦,还有一个问题我不清楚,我要做的24V转160V其中的24V是指我的功率 ...

【那我把给芯片供电的24V换成12V,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可以。不过这样增加了麻烦:你需要两个直流电源,一个是24V,用来转换成160V,一个是12V,用来为UCC2808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老师给我指清楚 哦哦,还有一个问题我不清楚,我要做的24V转160V其中的24V是指我的功率 ...

【我现在暂时不知道我要做24V输入来转160V的话怎么改输入端电路。我想着不行就直接改做12V转160V的】

UCC2808如果用12V供电的话,电流并不大,可以用一片三端线性稳压器7812从24V取电输出12V为UCC2808供电。

从12V转160V当然也可以行得通。但是,给你的任务或者题目倒底是什么?不会是你自己做着玩儿吧?

网友:
maychang 发表于 2024-7-22 16:25         上图是UCC2808说明书中允许最大值。红色框内表明供电电压最 ...

原由是:我是在实习这里然后安排我去学习做一个电源出来,让我做一个24-160双电源100w的,不是很强制,主要是让我学习怎么做电源

下面这个是实习这给我参考的文献:基于UCC2808的推挽式升压型开关电源设计毕业论文 - 道客巴巴 (doc88.com),文献是24-200的单电源,但我不知道文献里的给UCC2808供电的VCC是不是指24V输入。另外,还给了我一份之前人做过的24v转100V双电源的,如附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疑惑:你的开关电源是24V直流输入,所以参考了UCC2808的典型应用电路。为什么要用24V直流输入?如 ...

嗯嗯,220v-160vAC-DC的等我之后慢慢再学习,24V升压到160V DC-DC是一个公司的前辈让我做这个学习一下的,所以我现在打算先做这个,24V到时候应该会直接用一个现成的220V转0到36V可调直流电源提供来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由是:我是在实习这里然后安排我去学习做一个电源出来,让我做一个24-160双电源100w的,不是很强制, ...

原来是实习。

附件中电路,缺少控制芯片部分,但图中有个7812,用于从24V得到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暂时没有要求,我想都做双电源那我就做双负载的吧】 这就更麻烦了。 按照你的电原理图,输出 ...

呀,那双电源这样好像不太好稳定,那我可以先试着只用+80V那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220v-160vAC-DC的等我之后慢慢再学习,24V升压到160V DC-DC是一个公司的前辈让我做这个学习一下 ...

【24V升压到160V DC-DC是一个公司的前辈让我做这个学习一下的,所以我现在打算先做这个】

在公司里面实习,那就问题不大,毕竟不是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220v-160vAC-DC的等我之后慢慢再学习,24V升压到160V DC-DC是一个公司的前辈让我做这个学习一下 ...

【24V到时候应该会直接用一个现成的220V转0到36V可调直流电源提供来测试】

正是这种用一个稳压电源来提供24V给你的电源情况,可调直流电源可能产生振荡。当然,产生振荡的可能性并不很大,但不能不防。产生振荡的原因,是你的开关电源相当于一个负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220v-160vAC-DC的等我之后慢慢再学习,24V升压到160V DC-DC是一个公司的前辈让我做这个学习一下 ...

你的开关电源,当输入电压(24V)略微升高时,输入电流将略微降低,因为开关电源转换的效率比较高,负载没有变,输入功率就基本是恒定的。两端电压升高但通过的电流降低,这就是个负电阻。考虑电源稳定性时,很少考虑负载为负电阻情况,所以负载为负电阻时就可能产生振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由是:我是在实习这里然后安排我去学习做一个电源出来,让我做一个24-160双电源100w的,不是很强制, ...

你看看你的附件中MOS管源极到地的电流取样电阻是多大,而且是两个电阻并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附件中MOS管源极到地的电流取样电阻是多大,而且是两个电阻并联。

老师,我去查了一下那两个取样电阻,查到的内容是:

{

"R002/2W"这种标记方式通常用来描述电阻的阻值和功率等级。这里的“R002”表示的是阻值,而“2W”则表示该电阻能够承受的最大功率。在电阻的标识中,“R”通常代表小数点。因此,“R002”实际上是0.002欧姆的简写形式,也就是2毫欧(mΩ)。

所以,R002/2W的电阻阻值是2毫欧(0.002欧姆),并且它能够承受的最大功率是2瓦特(W)。这类低阻值、高功率的电阻常用于大电流应用,如电源滤波、电流检测、电机控制等场景中。

}

所以我自己的那个电路中得换更小的电阻了,我自己的那个电路中是当时默认的10K,我还没该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去查了一下那两个取样电阻,查到的内容是: { "R002/2W"这种标记方式通常用来描述电阻 ...

我理解“R002”是0.02欧,即二十毫欧。

你那个电流取样电阻,差了三个数量级甚至四个数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R002”是0.02欧,即二十毫欧。 你那个电流取样电阻,差了三个数量级甚至四个数量级 ...

嗯嗯,是的,我再调整去调整一下电路,改一下电阻、用LM7812稳压,然后发给您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实习。 附件中电路,缺少控制芯片部分,但图中有个7812,用于从24V得到12V。

老师我改了两个地方的电流采样电阻,然后增加了线性稳压LM7812将24V降到12V,请您帮我看一下,我这个电路是否可以解决就是我的首帖中反馈电路参数计算那一步了,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改了两个地方的电流采样电阻,然后增加了线性稳压LM7812将24V降到12V,请您帮我看一下,我这个电路 ...

【我改了两个地方的电流采样电阻,然后增加了线性稳压LM7812将24V降到12V】

Sig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改了两个地方的电流采样电阻,然后增加了线性稳压LM7812将24V降到12V,请您帮我看一下,我这个电路 ...

我在16楼已经贴出了UCC2808说明书中典型应用电路。该电路是按照48V输入5V输出,输出功率为50W设计的。

再把该图贴一次。

你看看典型应用电路中电流取样电阻所取出的电压送到了什么地方?图中用红色线显示。可见电流取样电阻两端电压经2千欧电阻和2.8千欧电阻分压后直接联接到3脚(CS)。再看看你的电路,电流取样电阻两端电压送到哪里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改了两个地方的电流采样电阻,然后增加了线性稳压LM7812将24V降到12V,请您帮我看一下,我这个电路 ...

再说电流取样电阻的数值。

说明书中电路48V供电,输出功率50W,你的电路24V供电,100W输出。供电电压降了一半,显然功率开关管电流要加倍。输出功率加倍,功率开关管电流还要加倍,一共是4倍。人家电流取样电阻用0.2欧,你的电路应该用多少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改了两个地方的电流采样电阻,然后增加了线性稳压LM7812将24V降到12V,请您帮我看一下,我这个电路 ...

再看看40楼典型电路。该电路两个功率开关管漏极到电源正端各有一个电容(1000pF)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62欧),你的电路有吗?

这是RCD吸收电路,用于吸收变压器初级漏感因MOS管中电流突然关断而产生的电动势,以免击穿MOS管。除非你的变压器初级两半之间没有漏感,否则这两个RCD吸收电路不可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说电流取样电阻的数值。 说明书中电路48V供电,输出功率50W,你的电路24V供电,100W输出。供电电压 ...

嗯嗯,我应该用0.05欧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改了两个地方的电流采样电阻,然后增加了线性稳压LM7812将24V降到12V,请您帮我看一下,我这个电路 ...

再看你的取样反馈电路。

你在负80V处放置了一个5V稳压管,用意显然是要这个5V稳压管为TL431及其周围电路提供电源。然后你在正80V与负80V之间放置了两个4.7千欧电阻,显然是要TL431的Ref引脚恰处于正负80V之间,即0V。现在我问你:R1上端电位是多少?TL431的A端(2脚)电位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16楼已经贴出了UCC2808说明书中典型应用电路。该电路是按照48V输入5V输出,输出功率为50W设计的。 ...

老师,我这么理解的,我的采样到的电流通过电阻R23返回到芯片的CS脚,然后根据电流是典型电路中的4倍,然后要维持CS脚相同的输入电压,那我的电路中的这个分流电阻R23就应该是典型电路中2K和2.8K并联电阻的4倍,我的R23约为1.17*4=4.7k,您看这样对吗让您费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这么理解的,我的采样到的电流通过电阻R23返回到芯片的CS脚,然后根据电流是典型电路中的4倍,然 ...

【我这么理解的,我的采样到的电流通过电阻R23返回到芯片的CS脚】

可是,电路中除R23外,还多了个电容C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看你的取样反馈电路。 你在负80V处放置了一个5V稳压管,用意显然是要这个5V稳压管为TL431及其周 ...

我理解的是:R1上端电位,根据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如下图,因为稳压管是利用反向击穿后两端电压保持不变原理,5V稳压管在反向导通时,上端电压会比下端稳定高出5V,因此v上端电位是-75v;

TL431的2脚直接连到-80v,所以它的电位是-8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么理解的,我的采样到的电流通过电阻R23返回到芯片的CS脚】 可是,电路中除R23外,还多了个电容 ...

嗯嗯是的,我不确定它的这个电容是不是用来起到缓冲的作用,利用电容充放电延缓事件的发生的?或者它接到芯片引脚CS是用来保护,防止电流突然间过大的极端现象?比如ES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是的,我不确定它的这个电容是不是用来起到缓冲的作用,利用电容充放电延缓事件的发生的?或者它接到 ...

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电容C8是怎么来的?电容C8放到此处,电流取样电路完全失效。

你选用了UCC2808这个芯片,难道没有仔细把该芯片datasheet看上三遍五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电容C8是怎么来的?电容C8放到此处,电流取样电路完全失效。 你选用了UCC2808这 ...

我当时是看到参考文献中的控制电路中有这个电容,所以就加上了,那我先把这个电容去掉吧。数据手册确实还没仔细看2、3遍,我得好好看看,以后也得记住提前看熟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看看40楼典型电路。该电路两个功率开关管漏极到电源正端各有一个电容(1000pF)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62 ...

好的,谢谢老师提醒,我把这部分也加进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当时是看到参考文献中的控制电路中有这个电容,所以就加上了,那我先把这个电容去掉吧。数据手册确实 ...

你仔细看看,你的电路和你贴出来的参考文献中电路一样么?参考文献中电阻R23左端可是直接联接到芯片3脚,再经电容C8到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是:R1上端电位,根据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如下图,因为稳压管是利用反向击穿后两端 ...

【TL431的2脚直接连到-80v,所以它的电位是-80v】

这没错。但是TL431的1脚电位是多少?此引脚电位应该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你的电路和你贴出来的参考文献中电路一样么?参考文献中电阻R23左端可是直接联接到芯片3脚, ...

老师我好好看了一下,我这个地方和参考文献好像是一样的,我的网络标签PIN3是连到保护电路上的,因为参考文献中还有这个保护电路如下图,参考文献的网址是:基于UCC2808的推挽式升压型开关电源设计毕业论文 - 道客巴巴 (doc88.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好好看了一下,我这个地方和参考文献好像是一样的,我的网络标签PIN3是连到保护电路上的,因为参考 ...

【我好好看了一下,我这个地方和参考文献好像是一样的】

再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好好看了一下,我这个地方和参考文献好像是一样的,我的网络标签PIN3是连到保护电路上的,因为参考 ...

Oh!是我看错了。Sorry!45楼电路粗红色线是联接到芯片3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是:R1上端电位,根据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如下图,因为稳压管是利用反向击穿后两端 ...

TL431的两个分压电阻,应该使正负80V输出正常时,其1脚与2脚之间电压为2.5V。现在2脚为负80V,那么1脚应该从正负80V分到负77.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431的2脚直接连到-80v,所以它的电位是-80v】 这没错。但是TL431的1脚电位是多少?此引脚电位应该 ...

老师反馈电路,我根据网上的参考,自己又重新选择计算了一遍,写的有点多,您有时间的话帮我看看现在可以吗?

计算过程:

数据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反馈电路,我根据网上的参考,自己又重新选择计算了一遍,写的有点多,您有时间的话帮我看看现在可以 ...

说说58楼图中R29和R30。

前面说过:TL431的2脚接到负80V,而TL431的1脚在输出电压正常时应该分到2.5V电压,即1脚电位为负77.5V。所以R30/R29=2.5/77.5=0.032258。R29和R30可以先选定一个,然后根据此值0.032258确定另一个。最简单的:R30用2.5千欧,R29用77.5千欧。TL431的Ref端输入电流相对于R30中1mA电流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反馈电路,我根据网上的参考,自己又重新选择计算了一遍,写的有点多,您有时间的话帮我看看现在可以 ...

手写的文字,再加上手绘电原理图,对比度又那么小,看着实在头晕。

你若是键盘上敲个*.doc文件还好点。*.doc文件可以随便贴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反馈电路,我根据网上的参考,自己又重新选择计算了一遍,写的有点多,您有时间的话帮我看看现在可以 ...

再说说58楼图中R29和R30。

这两个电阻,不应该根据TL431手册中标注的Ref引脚输入电流来计算。那个电流是典型值,实际值由于器件的分散性,可能与典型值差好多倍。这两个电阻,应该小到Ref引脚输入电流和通过电阻的电流相比较可以忽略。例如通过电阻的电流取1mA,输入电流即可忽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说58楼图中R29和R30。 前面说过:TL431的2脚接到负80V,而TL431的1脚在输出电压正常时应该分到2.5V ...

老师这里我不太理解,不应该是R30/R29=2.5/(77.5+8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里我不太理解,不应该是R30/R29=2.5/(77.5+80)吗?

【老师这里我不太理解】

抱歉。应该是 R30/R29=2.5/(77.5+80)。忘记加上正80V的降压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说说58楼图中R29和R30。 这两个电阻,不应该根据TL431手册中标注的Ref引脚输入电流来计算。那个电流 ...

老师我在公司前辈的指导下,现在电路改成了图中的这个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说说58楼图中R29和R30。 这两个电阻,不应该根据TL431手册中标注的Ref引脚输入电流来计算。那个电流 ...

老师,我现在打算是做一块实验板看看,在pcb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连线时,根据24V输入,100W输出,效率80%,我计算出变压器前端输入电流最大是5.21A,根据线宽电流对应表和我的布局,我暂时取功率线线宽为100mil,请您看看,我只在下图这一圈用线宽100mil对吗?然后我另外那些地线、信号线我暂时打算都用30mil或20mil的,到后面如果布局剩空间大的时候,再稍微调宽点,您看合适吗?

下面这张图是我的变压器的输入端,我用100mil线宽连的,然后24v用的是30mi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现在打算是做一块实验板看看,在pcb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连线时,根据24V输入,100W输出,效率 ...

100mil折合2.54mm,似乎窄了一点,最好加倍到5mm左右。

不是只有你画出的红色线需要承载大电流,从变压器初级中心头到直流电源正这段,承载的电流是变压器每半个初级的二倍(平均值),因为变压器每半个初级是交替工作,而变压器中心头到直流电源这段却是任一变压器初级通过电流时都工作。在图中已经用绿色标出。此外,MOS管两个源极联接在一起,电流流到直流电源负端(电原理图中的“地”),从源极到直流电源负端的线也是需要承载大电流的线。图中也已经用绿色标出。但是,电原理图中的R20我没找到,该电阻应该串联在从源极到直流电源负端的线中。

从瞬时看,变换器功率部分供电是由电容C1C2提供的,所以电容C1C2应该离MOS管源极和变压器初级中心头尽量近一些,也就是C1正端到变压器中心头以及C1负端到MOS管源极这两段线尽量短一些。

控制芯片U4也应该离MOS管尽量近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现在打算是做一块实验板看看,在pcb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连线时,根据24V输入,100W输出,效率 ...

【我现在打算是做一块实验板看看】

先别忙着画板子,你的电原理图还有不少事情没有确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现在打算是做一块实验板看看,在pcb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连线时,根据24V输入,100W输出,效率 ...
这是你的功率变换部分。
首先是电流取样电阻R20。该电阻在此电原理图版本中不知道怎么回事,变成了2毫欧。这个数值根本不能起过流保护作用。
其次是两个MOS管漏极均未加RCD电路抑制变压器漏感产生的尖峰电压。虽然你选的MOS管漏极源极之间耐压比较大(200V),没有RCD电路保护,恐也难逃击穿。
最后是变压器。变压器用什么铁芯,绕组各用什么线,都没有确定,你画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现在打算是做一块实验板看看,在pcb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连线时,根据24V输入,100W输出,效率 ...

你的电原理图,还有些内容,我也看不明白,不知道是什么用意,但我估计64楼图是不能工作的。待我慢慢问清楚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的功率变换部分。 首先是电流取样电阻R20。该电阻在此电原理图版本中不知道怎么回事,变成 ...

老师,那个R20取2m欧姆是公司前辈给我取的,在原来的原理图中采样电阻是用两个电阻并联来采的,公司前辈说要求功率不大,所以用一个R20就可以了,所以他给我换成现在这样子。

RCD吸收电路当时那个前辈说也不需要,所以我也就没有加上去。

变压器是公司前辈直接给我的,如下图,不用我自己去算,我只用画个符号和封装就可以了,不过我也很想知道满足我们要求的变压器是怎么来的,后面有时间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mil折合2.54mm,似乎窄了一点,最好加倍到5mm左右。 不是只有你画出的红色线需要承载大电流,从变 ...

所以老师图中您帮我标的绿色部分的电流5.21A的两倍吗,还是说就是5.21A呀?我有点没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老师图中您帮我标的绿色部分的电流5.21A的两倍吗,还是说就是5.21A呀?我有点没理解

在66楼我说的是“从变压器初级中心头到直流电源正这段,承载的电流是变压器每半个初级的二倍(平均值),因为变压器每半个初级是交替工作,而变压器中心头到直流电源这段却是任一变压器初级通过电流时都工作”。你自己想想,你计算的5.21A是哪段?是红色线还是绿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mil折合2.54mm,似乎窄了一点,最好加倍到5mm左右。 不是只有你画出的红色线需要承载大电流,从变 ...

老师我知道在合理范围内走线越宽越好,但是我选择100mil其实也是受到器件封装大小的限制,线如果再宽一点比如150mil,那像下图MOS管的两个引脚的焊盘接会连到一起了,所以我先选用100mil(2.54mm)的,这个线宽也可以容许4-5A的电流了,而且他这个对应表本身有一些裕度,暂时先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66楼我说的是“从变压器初级中心头到直流电源正这段,承载的电流是变压器每半个初级的二倍(平均 ...

5.21A是红色那段我清楚,就是不太理解绿色这段的意思,我有点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21A是红色那段我清楚,就是不太理解绿色这段的意思,我有点懵

在65楼你计算的:“根据24V输入,100W输出,效率80%,我计算出变压器前端输入电流最大是5.21A”。看来哪里是5.21A你很清楚,是“变压器前端”。现在你想想5.21A是绿色线还是红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5.21A是红色那段我清楚,就是不太理解绿色这段的意思,我有点懵

哪能用公式计算,却不知道计算结果是何处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65楼你计算的:“根据24V输入,100W输出,效率80%,我计算出变压器前端输入电流最大是5.21A&rdquo ...

应该是红线部分有大电流5.21A,老师我不确定绿色那部分是不是像您标的那样会有一个大电流,请您看一下我下面这张图: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的输入地和输出地是要隔离的,请问老师我打算参考UUCC2808的数据手册用一个小电容高耐压的电容比如10nF,2000V将输入地和输出地连起来您觉得可以吗?还有我的布局布线看下图,请问老师加一层铺铜会更好对吗?那我的输入地和输出地是不是得分开隔离开加铺铜呀,比如我圈的左边部分我铺铜输入地,右边部分我铺铜输出地您觉得可以吗?另外我想问我的双层板电源和信号线大部分在第一层,地大部分在第二层,铺铜是不是一般加在第一层放器件这层呀,还是加在那层都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红线部分有大电流5.21A,老师我不确定绿色那部分是不是像您标的那样会有一个大电流,请您看一下我 ...

【应该是红线部分有大电流5.21A,老师我不确定绿色那部分是不是像您标的那样会有一个大电流】

你的5.21A是怎么来的?是100W除以24V,再除以效率0.8。既然是100W的功率除以24V电压,那么通过5.21A电流的必定是24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