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型光耦传感器模块为啥遮挡和无遮挡电压都是5v?

楼主:
我上电测试这个模块,遮挡和不遮挡电压都是5V?请问什么原因?是槽型光耦开关的原因?有遮挡的时候输出指示灯并没有点亮,只有电源指示灯

网友:
这样子好些吧。 具体你可以测试光耦的输出部分和lm393的输入(3腿)+部分

网友:
我咋感觉集电极输出没有电源?

网友:
的确少了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
看一下元件的规格书,第六个引脚是输出,测量这个点的电压

网友A:
你的光耦输出6脚没有上拉到电源5v

这样的话不管有没有遮挡光耦,6脚都应该是低电平

经过比较器的话,应该是反向输入2脚始终高于正向输入3脚,那么输出1脚应该始终是低电平

这样输出指示灯LED1应该常亮

但是实际结果不是这样,原因是什么呢?

==》建议你把运放的123脚电压都量一下,顺便检查下其他器件的连线是否都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光耦输出6脚没有上拉到电源5v 这样的话不管有没有遮挡光耦,6脚都应该是低电平 经过比较器的话, ...

现在是LED2常亮  ,有东西遮挡,LED1 亮  无遮挡,led1灭,然后但是我测试结果有遮挡和无遮挡,电机都没停止,想做一个回零归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光耦输出6脚没有上拉到电源5v 这样的话不管有没有遮挡光耦,6脚都应该是低电平 经过比较器的话, ...

我把输出6角上拉到电源5v,我测量了一下运放的123角的电压 1角是5v 2角是2.54v 3角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LED2常亮  ,有东西遮挡,LED1 亮  无遮挡,led1灭,然后但是我测试结果有遮挡和无遮 ...

如果光耦输出有上拉,那么现在的LED1控制是正确的;

但你这里没有电机驱动部分的电路;所以不知道怎么实现电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