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工具加隔离模块ADUM1201后,串口工具不能收发到数据;串口工具没加隔离模块ADU...

楼主:
串口工具加隔离模块ADUM1201后,串口工具不能收发到数据;串口工具没加隔离模块ADUM1201 直接交叉连接 互相可以收发数据!ADUM1201芯片输入输出供电分别是两块单节的锂电池,电池电压3.8V。我把ADUM1201两个GND都短接起来,串口工具互相也是收发不到数据的!

网友:
看看每个通道输入输出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串口工具没加隔离模块ADUM1201 直接交叉连接 互相可以收发数据!!!!

说明你的图TX RX 可能接反了。如果找不到问题的话。你可以把完整图贴出来。

网友:
如果串口助手死活连接不少,如楼上所说,TX RX 可能接反了

网友:
检查ADUM1201的引脚连接是否正确,包括TX、RX等关键信号线。
用示波器查信号波形
查ADUM1201的数据手册,配置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是否与串口工具的设置一致。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抓MCU端的波形看看正不正常,在抓隔离端的,另外这个芯片注意后面的后缀,我遇到过后缀不一样会导致默认上下电自动发送乱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