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环控制与功率环的区别

楼主:
三相PWM控制有电流环,电流环与电压环双环控制,还有功率环与电压环双环控掉,大多数是用电流环,用功率环通常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功率环是弱电子系统中不常用

功率环强电力系统,或储能系统中,用于控制和优化电力流动的技术策略

网友A:
比如,太阳能和风能转换这些储能系统,要根据电网的需求调整输出功率,还要保持电压稳定,咋整。功率环与电压环双环控制,主要是保证能对功率输出的精确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太阳能和风能转换这些储能系统,要根据电网的需求调整输出功率,还要保持电压稳定,咋整。功率环与电 ...

请问这个功率环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保持输出功率稳定,输出电压和电流随负载变化但是这两者的积不变,但是是怎么控制既能控压又能控流的,应该还是有一个主次之分吧?就比如光伏逆变器,假设现在输出电压恒定,输出电流应该是受负载决定的,但是为什么是可控的,这个是我不理解的地方。

网友:
储能系统中用

网友:
光伏逆变器中,常用的是电压源型逆变器。逆变器首先尝试维持输出电压的稳定

建议楼主可以了解一下光伏系统的MPPT的东西,,

网友A:
MPPT控制器负责找到光伏电池板的最大功率输出点。

再根据光伏电池板的特性曲线,实时的光照条件,来调整逆变器的输入电压,让光伏始终在最大功率点附近工作。

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不知道难理解到哪里

网友:
就是需要功率稳定时就用功率环吗?相当于并网时需要用到功率环进行有功和无功的调整吗,但电流环不是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PT控制器负责找到光伏电池板的最大功率输出点。 再根据光伏电池板的特性曲线,实时的光照条件,来调整 ...

MPPT很有意思

应该也是一个boost控制环路

根据负载调整占空比,直至最大功率输出

但是这个负载输出端也会根据输入功率调整输出占空比,来实现输出输入功率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