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芯片复位波形为什么会有锯齿波脉冲和三角波脉冲?

楼主:
芯片用的GD32F系列,复位电路也是用的推荐的RC复位,测波形的时候发现上电瞬间总会出现一个锯齿波脉冲,然后偶发性的会有一个三角波脉冲然后再往上爬升,有没有大佬可以解释一下这两个脉冲的形成原因?是因为电容充放电的问题吗?波形如下图,

网友A:
有没有测试过其他复位电路的波形?是什么样子

网友B:
你没说清楚测得是什么的波形。。。

网友:
应该是RC中R过大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测试过其他复位电路的波形?是什么样子

我找了另外一个芯片的复位电路测试,也是RC复位,就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说清楚测得是什么的波形。。。

RC复位电路中C两端的波形

网友:
1,RC复位你加二极管没?

2,你为什么测C两端的波形,你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