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电路中的正向电压和电流的问题

楼主:
这是一颗光耦的数据手册,这里面提到了VF  (Input Forward Voltage 正向电压,不知道是否理解正解),IFT (LED Trigger Current  正向触发电流)。VF 是正向的最大耐压,还是正向工作电压。IFT是正向工作的最小阈值电流,还是工作电流。我的理解是(MOC3062M)在保证10mA的电流的情况下就可以了。不需要LED的正向电压的。

网友A:
VF是正向电压,或者说正向压降可能更准确。这不是耐压,耐压是光耦二极管反向时的参数。

网友:
【IFT是正向工作的最小阈值电流,还是工作电流】

此光耦一定是二次侧为晶闸管(可控硅)的光耦。IFT是二次侧晶闸管被触发的一次电流。

网友:
【我的理解是(MOC3062M)在保证10mA的电流的情况下就可以了。不需要LED的正向电压的。】

LED还是需要正向电压的,否则正向电流从何而来?

至于10mA触发电流,最好放些余量,至少放到1.2~1.5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F是正向电压,或者说正向压降可能更准确。这不是耐压,耐压是光耦二极管反向时的参数。

LED的正向压降是固定的还是随着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的,我说的是:二极管在正向电流,10mA、12mA、1.5mA...时正向电压基本上都是1.3V上下,还是有一点点的增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的正向压降是固定的还是随着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的,我说的是:二极管在正向电流,10mA、12mA、1.5mA... ...

【LED的正向压降是固定的还是随着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的】

LED正向压降是随电流变化而变化的,通过的电流增加,正向压降必定增加。但LED电压和电流并不成正比,而是电流增加较大但电压增加较小。这和普通硅二极管正向特性很相似(本来LED也是一种二极管,材料不同而已)。

网友C:
这好像不是一般的光耦

按照注释条件3的描述,IF的电流必须要在IFTmax和60mA之间才能保证设备的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好像不是一般的光耦 按照注释条件3的描述,IF的电流必须要在IFTmax和60mA之间才能保证设备的触发 ...

你贴出来的图中已经明确标注“ZERO CROSSING CIRCUIT",这是个过零导通的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好像不是一般的光耦 按照注释条件3的描述,IF的电流必须要在IFTmax和60mA之间才能保证设备的触发 ...

【这好像不是一般的光耦】

楼主在首帖贴出来的图片从下向上数第二行说明,该光耦在两端电压典型值高于12V时不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