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三个电路如何分析?

楼主:
图1是一个电流提升器,左半部分是一个芯片的输出引脚,参考电压将全部电压降落子安输入电阻Rin上,受控电流源将这个参考电压放大为电流信号,但是这个受控电流源直接并联在运放的两个输入引脚,那这个运放是否还工作在放大区保持虚短虚断状态,而且这个输出电容Rc和反馈电容Cf在电路是什么作用?这个反馈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图二是一个电压提升器,图三是一个功率提升器,三个左半部分都是一样的,后两个图右边的单输入引脚的器件是功率放大器吗?

网友:
三个电路本质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第一个电路中互补三极管构成的放大电路并没有电压放大作用(两个三极管均为共集电极电路,电压放大倍数接近于1),或者说电压增益为1倍。第二个和第三个电路,末级使用正负100V电压,可以推断电压增益大于1(否则没有必要用这么高电源电压)。至于是否有电流增益,电路中是看不出来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电路,区别仅在于输出电压是完全反馈到前级还是分压之后反馈到前级。三个电路均为电压反馈。

网友:
三个电路本质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第一个电路中互补三极管构成的放大电路并没有电压放大作用(两个三极管均为共集电极电路,电压放大倍数接近于1),或者说电压增益为1倍。第二个和第三个电路,末级使用正负100V电压,可以推断电压增益大于1(否则没有必要用这么高电源电压)。至于是否有电流增益,电路中是看不出来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电路,区别仅在于输出电压是完全反馈到前级还是分压之后反馈到前级。三个电路均为电压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电路本质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第一个电路中互补三极管构成的放大电路并没有电压放大作用(两个三极管均 ...

运放的两个输入引脚接在电流源的两端,能够满足运放负反馈的虚短虚断条件吗,电流源两端的电压和运放两个输入引脚的电压是否有冲突?或者说认为电流源很小,没有压降?

网友:
基本一样。

网友:
这里的RC是用来改善“响应”特性的。

例如快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的振铃效应会被抑制,输出端的高频噪声会有一定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