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48: 根据ti电源设计网站,设计的降压电路,无法工作

楼主:
上管的驱动波形

下管没有驱动波形,即便有它也是外部电源引入的噪声

网友A:
看似贴几个图,基本的输入输出信息没交代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似贴几个图,基本的输入输出信息没交代

输入20~40,输出8.5~9.2,电流五安

网友A:
看1楼的图,是用TI的在线工具webench设计的,再用这个软件确认仿真一下

网友:
生成的原理图,原理图应该没有问题,你应该仔细检查焊接和PCB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1楼的图,是用TI的在线工具webench设计的,再用这个软件确认仿真一下

 我和设计器上面的电路对了我的原理图画的没有问题,但是,你也看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和设计器上面的电路对了我的原理图画的没有问题,但是,你也看到了

破案了,mos管淘宝上买的

网友:
检查一下焊接,一般这种情况都是焊接问题,我看你都是手焊的,qfn手焊风险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破案了,mos管淘宝上买的

MOS管的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