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431B-ESC1评测] 一 、资料收集 与 采购

楼主:
资料收集 与 采购

非常有幸得到了B-G431B-ESC1的评测机会,感谢EEWORLE 和 得捷提供的机会!!

本文分享一下采购的物品,由于物料还未到达。还整理了一下收集资料到的资料,方便后人开发。

一、资料收集

官方用户手册

https://www.st.com.cn/resource/en/user_manual/um2516-electronic-speed-controller-discovery-kit-for-drones-with-stm32g431cb-stmicroelectronics.pdf

官方原理图 与 Layout文件(AD格式)

https://www.st.com.cn/resource/en/board_manufacturing_specification/mb1419_bdp.zip

正面

反面

上图是板子的3D视图,PCBA上丝印比较小,使用源文件可以很清晰的查看丝印和线路。

原理图(PDF格式)

https://www.st.com.cn/resource/en/schematic_pack/mb1419-g431cbu6-b01_schematic.pdf

X-CUBE-MCSDK

https://www.st.com.cn/zh/embedded-software/x-cube-mcsdk.html

全称:ST Motor Control SDK,ST官网的描述是:

“STM32 MC SDK(电机控制软件开发套件)固件(X-CUBE-MCSDK和X-CUBE-MCSDK-FUL)包括永磁同步电机(PMSM)固件库(FOC控制)和STM32电机控制Workbench,以便通过图形用户界面配置固件库参数”

可以理解为这个软件包含GUI配置电机参数界面 与 SDK的生成与配置,具体还要后面试用一下才知道。所以这个软件最好也下载、安装一下。

二、采购清单

除了B-G431B-ESC1之外我还选择了另外2块板子:

板子1:NRF52840-DONGLE

Nordic的蓝牙模块,可以配合上位机在电脑接收数据 与 发送数据,在调试的时候可以做到无线收发数据,方便调试,并且可以在几米之外调速等。

板子2:NUCLEO-G431KB

与B-G431B-ESC1同样主控的开发板,有两个作用:

1、由于开发板是最小系统,实现不连接驱动电路,直接输出PWM,确认信号输出正确后再使用B-G431B-ESC1验证驱动代码

2、担心操作不当烧掉B-G431B-ESC1,有了这块板子相当于多了一个备胎,还是可以继续推进工程!

作为之前写过BLDC驱动的工程,电机驱动的调试经验都是烧出来的,所以调试的时候切记限流 和 确认波形正确与否在接电机!!

最后再次感谢电子工程世界(eeworld) 和 得捷电子提供的评测机会!!

网友A:
B-G431B-ESC1上面应该就有主控芯片吧,还需要NUCLEO-G431KB产生PWM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G431B-ESC1上面应该就有主控芯片吧,还需要NUCLEO-G431KB产生PWM吗

一开始调试电机,最好就是断开所有负载,包括mos 和 预驱,但凡输出的信号有问题导致上下桥导通就会有概率烧掉东西。有条件为什么不直接搞一块什么都不接的测试信号呢?

我自己烧过几次主控,不少MOS,就算电源限流了,MOS不会直接挂掉,也会有所损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调试电机,最好就是断开所有负载,包括mos 和 预驱,但凡输出的信号有问题导致上下桥导通就会有 ...

确实是这样的,不是傻瓜式的操作,都不敢直接上电,毕竟功率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