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电路为什么用两个整流桥呢?

楼主:
请问,这个电源电路为什么用两个整流桥呢?那位老师分析一下,有什么说法

网友:
同一封装内上面两个二极管和下面两个二极管是并联关系。每个整流桥实际上是两个串联的二极管,其中每个二极管又由两个二极管并联而成,可以称为半桥。两个半桥,合成一个全桥。

网友:
会不会是为了增大输出功率(电流)减少发热 呢

网友:
2楼说的对,这不是两个整流桥

把整流桥当二极管用了,两个整流桥实现全波整流

可以如3楼说的那样,提高输入电流增大功率

网友:
两个整流桥形成全桥整流,也为减少功耗好设计

网友:
肯定是为了增大功率,每个全桥当半桥使用构成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