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VS使用的疑问

楼主:
以下电路图是供应商推荐给我们的电路图,我说这个电路图有问题,他们一直反驳说这个电路图给了很多客户用,说原理图没问题。
上面原理图中的TVS实际型号为:RCLAMP0524P(台舟),被保护的信号范围为0~3.3V。
我有以下2个疑问:
1. 上面原理图的8脚不应该接GND(否则信号会从TVS芯片上方的四个二极管导走----TVS芯片内部框图见下图);
2. 6,7,9,10管脚为NC管脚,所以说原理图中的6,7,9,10管脚接信号,多此一举;

对于以上两个疑问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1. 建议养成去官网下载datasheet 的习惯,正确的原理图,框图是正确理解的基础。

2.6,7,9,10管脚为NC管脚,连接的目的是为了PCB 更好的布线, 通常TVS 封装比较小,借助NC引脚走线是很好的方式。

网友:
大佬,你这个TVS是哪个厂家的,我这个TVS是台舟的,其8脚明显是接在四个二极管的负极(见下图)。我这个图也是从台舟的这个TVS(型号:RCLAMP0524P)的规格书上截下来的。规格书请见附件,谢谢!

网友:
确实

官网上的资料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建议养成去官网下载datasheet 的习惯,正确的原理图,框图是正确理解的基础。 2.6,7,9,10管脚为NC管 ...

谢谢,第2点明白了。但是关于第一点,其规格书我是从立创商城上下载的规格书。规格书上有台舟的logo,应该是官方出来的规格书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