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NOW拉距测试---最远300米可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效果的确不错了,一般情况都足以使用。可能还得考虑周围环境的干扰信号影响。

网友B:
不错,300米都还可以。而且这个c6板子的天线还做得不是很理想。如果天线做好点估计更好。

网友:
不错呀~300米!大家伙儿可以玩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效果的确不错了,一般情况都足以使用。可能还得考虑周围环境的干扰信号影响。

是的,无干扰就还好,我在我自己家的房子测试,从2楼到8楼的窗户通讯,直线有部分遮挡。丢包率达到20%左右,速率只有120kbps的平均速率,只能说也能用。只是低功耗设备就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300米都还可以。而且这个c6板子的天线还做得不是很理想。如果天线做好点估计更好。

天线设计我就不懂了,毕竟我只是个菜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效果的确不错了,一般情况都足以使用。可能还得考虑周围环境的干扰信号影响。

我在自家房子测试,2楼到8楼,中间楼层都有人住,wifi很多,从窗口直线通信,丢包率20%,平均速率100kbps左右,只能说是能用,只是低功耗设备就无语了,不好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在自家房子测试,2楼到8楼,中间楼层都有人住,wifi很多,从窗口直线通信,丢包率20%,平均速率100kbps ...

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降速使用 降低丢包率呢?比如降到10k或更低。

网友:
这距离很可观了,传输速率也是挺不错的。ESPNOW我觉得性能挺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降速使用 降低丢包率呢?比如降到10k或更低。

已经是LR模式了,也就是ESPNOW可以设置的最低速度500kpbs,由于ESPNOW使用的是wifi设备,要么考虑在软件端增加扫描频段,切换跳频的功能来保证通信。或者说有机会找个直线视距无干扰的位置测试下,这两天我再测试过。切换跳频的就太麻烦了,不大想折腾。

如果是wifi频段干扰的问题,那可能我会考虑换星闪,毕竟星闪自动跳频。

网友D:
来来来,来我们大山里试一下,无干扰,可视,距离2KM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来来,来我们大山里试一下,无干扰,可视,距离2KM试一下。

大佬想多了,esp32不魔改做不到这种距离

网友E:
这是ESP32的功率放大版吗?我要赶紧查一查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是ESP32的功率放大版吗?我要赶紧查一查这方面的资料。

查了一下,不是功率放大版,而是一种特定的通讯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不是功率放大版,而是一种特定的通讯协议。

是的,乐鑫自己的协议,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