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并联技术

楼主:
逆变器并联市面上用得最多是哪种技术呢,下垂控制,还是一台电压输出,其他电流输出的控制,还是用硬件的同步追相,用软件微调电压实现呢

网友:
逆变器并联市面上用得最多是哪种技术呢

网友A:
逆变器并联技术是一种将多个逆变器组合在一起,实现共同输出的技术,旨在提高系统的电力输出、减轻单个逆变器的负载,并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常见的逆变器并联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硬件并联
硬件并联是指将多个逆变器并联在一起,直接并联连接到同一集电线路中。硬件并联要求逆变器的信号输出要符合相位要求,并且逆变器的输出电压、电流、频率等参数要相同,以防止逆变器之间的互相干扰和损坏。这种并联方式实现简单,但需要在硬件层面进行严格的匹配和控制。
二、软件并联
软件并联则是通过集成控制器将多个逆变器连接在一起,实现集中控制和监控。软件并联通过网络连接多个逆变器,实现电力控制和集中数据处理。这种方式能够更灵活地调整逆变器的运行状态,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和可靠性。
三、具体并联控制策略
集中控制并联方案
集中控制并联方案是一种较早提出的方案,其中并联控制模块检测市电频率和相位,并给出同步信号给每个逆变器。当市电掉电时,每个逆变器的锁相环电路保证输出电压的频率和相位一致。
该方案实现简单,均流效果也较好,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冗余,并联控制器一旦故障,则整个系统可能崩溃,可靠性大大降低。
主从控制并联方案
主从控制并联方案是从集中控制并联方案衍生而来,通过模式选择开关、软件设定、硬件指定或工作状态进行主、从模块间的切换,从而避免了集中控制模式中由于控制器发生故障导致系统崩溃的可能。
该方案控制简单,稳定度和控制精度较好,但主从模块之间的切换可能产生瞬时环流,且需要额外的控制器。
分布式控制并联方案
分布式控制并联方案(也称分散逻辑控制并联方案)是一种真正的冗余控制方法。其中任何一个模块的加入和退出都不会影响系统的运行。
该方案通过检测各模块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并进行实时调节,以实现各模块之间的均流和同步。其优点包括各个模块之间地位一致、可以实现真正的分布式冗余控制、动态响应快等。
3C控制并联方案
3C控制方法是采用追踪的思想,将第一台逆变器的输出电流反馈信号加到第二台逆变器的控制回路中,依次连接,形成环形结构。
该方案互联线大大减少,既减小了干扰,又容易实现多台的并联。但控制器的设计相当复杂,需要采用先进的控制理论和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逆变器并联技术是一种将多个逆变器组合在一起,实现共同输出的技术,旨在提高系统的电力输出、减轻单个逆变 ...

软硬兼施,确实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