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rp2040板板做的逻辑分析仪也能用

楼主:
                   树莓派rp2040板板做的逻辑分析仪也能用

nmg

网友:
好厉害,问一下采样率30Mhz的话,能采样多少秒

网友:
期待大佬的下一期作品,这样给好些人指点迷津!

网友:
30M的话可以设置数字端口1G采样点。但一般采样30M的信号是比较难了。B站有人说12M的信号可以采样到。

所以用这个测试232 485 canbus I2C SPI等这些的低速通信是没什么问题。

这个是网上开源的,有rp2040的可以做一下平常可以用。做个简易的测试工具。反正便宜。

有这个板子的可以做起来。

网友:
是不是可以来开个源呀~分享下原理图PCB和代码呀~咱感兴趣的网友也能复刻复刻

网友A:
这个板子直接在淘宝买的,那家还没这个的完整原理图。原理图和树莓派rp2040的差不多。

我搭的电路主要是为了能接5V以上电平,左边进信号,右边接rp2040数字端口 类似下面这样

软件网上有开源的下

补充内容 (2024-9-4 14:22): 这里D1~D5最好选压降很小的二极管比如MSR1020MW2T1G 等肖特基二极管

nmg

网友:
pluseview这个有点意思,谢谢提供信息

网友:
跳的那根红线很好看

网友:
少开几个通道

网友:
啥都能飞,飞线无敌党万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直接在淘宝买的,那家还没这个的完整原理图。原理图和树莓派rp2040的差不多。 我搭的电路主要是 ...

我看到一个类似的项目

基于5块钱的树莓派RP2040,24通道100Msps逻辑分析仪开源项目

https://www.eeworld.com.cn/RDesigns_detail/57471

和你这个比,感觉你这个可以直接那28元一个的板子,烧录就成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一个类似的项目   基于5块钱的树莓派RP2040,24通道100Msps逻辑分析仪开源项目 http ...

11块钱买的。是国产板。 没钱省着点花。有时间的自己画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