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质量的人体工学鼠标推荐吗?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号称人体工学设计的鼠标,但是用久了之后食指开始变得有些僵硬有些筋疼。

其他的人体工学鼠标感觉不少是小厂出的,不知道质量和实际使用效果怎么样。

鼠标是只有之一 还得配上好的桌子和椅子 不然时间长了都难受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A:
不管他多么的符合人体工学,还是要注意休息,人体工学也是一个答题的范畴,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网友B:
我也想换一个,现在滚轮用起来吃力中。我看中了一款雷柏的鼠标199,还没有下单列,不知道大佬有什么选择了吗?

网友C:
人体工学因人而异

不一定适合于所有人

只有相对使用舒服的产品没有绝对的人体工学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他多么的符合人体工学,还是要注意休息,人体工学也是一个答题的范畴,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我现在鼠标手食指有些严重

以前用过左手右手互换,感觉能好一点,但是左手实在不太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换一个,现在滚轮用起来吃力中。我看中了一款雷柏的鼠标199,还没有下单列,不知道大佬有什么选择了 ...

想看看立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体工学因人而异 不一定适合于所有人 只有相对使用舒服的产品没有绝对的人体工学设计

换了几个鼠标,都不太满意

网友:
看起来也和普通鼠标差不多啊,

网友:
要想不得腱鞘炎,当然得少用鼠标。。。。

但工作和学习又不得不用,那就花点钞票呗

网友:
推荐用微软的那个大个子鼠标,个人感觉蛮好用的。。。。。尽管有点重。。。

网友:
我用Mac的触控板,就是用起来还不大习惯,好象比鼠标好用。

网友:
华硕p510 也不错,主要是要有侧边按键

网友:
高质量的应该是智能化的,根据眼球的动态实时判断定位,根据脑电波确定是否需要点击,不过这个设想还得些年才能实现!

网友:
我用的是罗技MX Vertical 用了右手没疼过了,但是最近左手又开始疼了……有个足够深的桌子才是真的

网友:
鼠标是只有之一 还得配上好的桌子和椅子 不然时间长了都难受的

网友:
换了个小鼠标  感觉好多了。

网友:
鼠标是只有之一 还得配上好的桌子和椅子 不然时间长了都难受的

买了个座垫子,号称人体工学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鼠标是只有之一 还得配上好的桌子和椅子 不然时间长了都难受的

买了个座垫子,号称人体工学